[家电] DP9044久量LED手电筒改锂电

楼主(2019-12-21):
这种档次的LED电筒充电部分,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小铅酸电池+整流、阻容限流,长时间小电流傻充。充电时间长,电池自放电大又很容易欠充失容,使用尴尬情况叠出。
插脚居然是铜的

看在灯头和2档调光的份上才没扔,平时偶尔用用,乘这次又没电了,干脆找些闲置鸡肋备件改锂电算了。拆开里面就这么多东西,小铅酸高度仅4厘米,容量估计在300mAh左右吧

全部拆下来

AC插头继续利用,根据电池仓长度,寻找合适的AC220V/DC5V开关电源

找到这个

原边反馈控制方案,高、低压区距离够远的

左为开关管,右为PWM芯片

截去USB座缩短长度

试试能住下

找块小些的功能机电板(右边)

试这个位置可行

剩余空间太小,为了简洁,打算把锂电充电管理安家在原配控制板上

保留R-LED和限流电阻,其余的撸去

1块POS机废板,找出充电芯片BADd原始设置电阻10K,充电电流120mA。

设置电阻改成2.7K

电流飙到400mA,BADd烫手

手工刻板,把充电管理电路移到原配的控制板上。保险起见,降低充电电流控制芯片发热,将2.7K设置电阻换成3.3K

接上电池再试

充电电流降为322mA,十多分钟后,手摸芯片微温,芯片高热消除

按照之前设想的改造方案复装

充电过程的功耗情况如下

充电电流和电池容量虽然小了些,但比之前要好太多。关键不须额外花钱也够用了,而且空间布局也简洁,方便维修。这个东西不值得极限折腾,省下来的4056可以用在值得的地方。
谢谢你路过!

网友:
改的不错,我上次改的是两节18650,用锂电充电器外充,取掉了原来的插头,开孔加了一个DC座,没你的好看

网友:
感觉还不如优惠购5块9的

网友:
小芯片飞线很娴熟哈哈

网友:
便宜货,里面必须改

网友:
可以考虑只内置5v充电模块加电池,这样电池可以多放一块,用的久些。

网友:
做过类似的都是过来人。不过这种草帽led太暗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22642

网友:
这种塑料壳手电都是铅酸的,改锂电后性能大大提高

网友:
我刚改了一个,你的充电复杂化了,用强光手电的直充是最好的,充满灯变绿,充得很满,手电里面只要塞个电池进去就行了,再加个3.5mm的dc插座充电口

网友:
我现在用锂电改的剃须刀手电什么的充一用强光手电的充电器,非常方便.

网友:
不错 改改更健康~

网友:
我是只塞个电池和冲电口,用4.2V的充电器充

网友:
改得好,改得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