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场拆解个新的ETC

楼主(2019-12-21):
到银行里安装ETC,刚粘上挡风玻璃就掉下来了,然后就失效了,重新激活失败,就换了一个新的上去,旧的就要扔垃圾箱多可惜,拆开看看

网友:
如果能破解过路不花钱就好了

网友:
3.2v的锂电池

网友A:
怎么好多人都说一掉下来就无效了,什么原因,虚焊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好多人都说一掉下来就无效了,什么原因,虚焊还是其他原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557
微动开关,安装之后是下压状态,弹开就失效

网友:
都用上这种电池了,我拆的单个超级电容,看样大家都是减配一家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好多人都说一掉下来就无效了,什么原因,虚焊还是其他原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557
有防拆自毁装置,掉下来自毁就起动了

网友:
后面的微动就是防拆自毁,这拆了还能用啊?

网友:
用的是3.2V的磷酸铁锂电池,这种电池在高温下比较安全

网友:
激活前先把那个开关用线绑好,开关下面有个孔穿线绑好,再掉都没事。

网友B:
那把开关绑好还能激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把开关绑好还能激活吗?

没激活前绑好肯定能,激活过再掉下来要到办理的地方重新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好多人都说一掉下来就无效了,什么原因,虚焊还是其他原因?

装之前先把开关粘上,就不拍拆卸了,我就是这么干的,我装之前直接拿电烙铁给烫下,然后再粘,也不怕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把开关绑好还能激活吗?

手机下个ETC小助手,自己激活就行,再跑办理点,那多麻烦

网友:
改良成了铁锂电池,耐热应该比液态锂离子电池好些。

网友:
这个做工还好,太阳能充电还带液晶屏,我这边建行领的,就只看到有个红色发光管,

网友:
拆开就废了哈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几张图片都是一片黑(黑屏)。

网友:
只要有再发行程序,这种蓝牙款,装起来就是好样的。

只是现在发新的有钱,全都发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