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三次就坏了的吹风机

楼主(2019-12-21):
买热水器,送的吹风机。
就用三次,电机就坏了。

电刷,断了一边。加铜丝还可以续命吗?
转子接触铜片特别粗糙,跟费碳刷。

网友:
这种东西从出厂开始就成了垃圾

网友:
一个松下吹风机使用了10多年还很好,记得买时50多块钱好像是杭州产。

网友:
换向片直接烧没了

网友:
这电刷还没怎么损耗呢,怎么就断了一边啊 ,出厂电机就是坏的吧 。

网友:
本来就先天不足,就算修了寿命也有限~

网友A:
吹风机有没有用无刷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风机有没有用无刷电机的?

高档电吹风可能会使用无刷电机,但是常见的基本都是这种普通碳刷电机,寿命也就1,2年吧

网友:
感觉修的价值不大

楼主:
接上铜丝当弹片,在12v电压时,还能转转。正常插市电工作,里面不停打火。真的是出厂就是垃圾。怀疑出厂电机就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风机有没有用无刷电机的?

强风的只发现戴森好几千元用。弱风有个万里电吹风机,像金属鼓风机外形,短路环罩极电机也是无刷。其它的百元强风一般是有刷,小的吹风机是永磁有刷,大的是串励电机。

网友:
这质量太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