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d,淘宝被封了骗了200w晶思达胶枪,实际只有50w

楼主(2019-12-21):
前天在淘宝买了一个200瓦的热熔胶枪,但是实际拿到手后用功率计测量实际只有50瓦左右。和老板谈,他硬说我功率计有问题怎么办?升水宝的水有点太深了,这已经有3/4的水分了。给我逮到了还死不承认,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好。

楼主:
这个卖家还死嘴硬,应说我功率计有问题。

楼主:
卖家不敢说话了

网友A:
冷的插电的时候最大功率能达到多少?这玩意要是热了之后功率就会下降,恒温的时候功率是比较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的插电的时候最大功率能达到多少?这玩意要是热了之后功率就会下降,恒温的时候功率是比较低的 ...

冷的时候52w

楼主:
刚刚插上去是52w左右

网友B:
20几元怎么可能?瞬时200瓦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几元怎么可能?瞬时200瓦差不多。

功率计绝对正常,肯定是深水宝的问题,缩水了

网友:
你看他回复,是200wa的。

网友C:
http://www.12315.cn/cuser/portal/tscase/corperation

这里举报,最低赔500元。在进入开庭审理之前会有调解阶段,店主心虚的话一般就在调解阶段就接受你的条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12315.cn/cuser/portal/tscase/corperation

这里举报,最低赔500元。在进入开庭审理之前会有调 ...

30元不太值得的

网友D:
又是文字游戏吧,我们型号是200Wa:lol:

楼主:
会不会吓着老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12315.cn/cuser/portal/tscase/corperation

这里举报,最低赔500元。在进入开庭审理之前会有调 ...

我把那个网站发给老板了,吓唬他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文字游戏吧,我们型号是200Wa

估计骗人的

楼主:
但是图片是w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那个网站发给老板了,吓唬他一下看看

首先你得举证 你那个功率计是没有用的,花2000元去测量局或者质检局让他们给你测了 实际功率盖章后方有效,如果功率达不到就可以请律师准备状纸开始告吧 请律师写个律师函最少得500元   最后他说的200wa  有可能并不是功率200W,   也许只是一个型号代码而已

总之维权路很难   不喜欢还是退款吧,实际一点,应该有运费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得举证 你那个功率计是没有用的,花2000元去测量局或者质检局让他们给你测了 实际功率盖章后方有效 ...

没有运费险

网友:
这个PTC加热的,刚上电时功率最大,然后慢慢减小,到达恒温状态下,功率最小。如果你用保温材料把热熔枪包裹好,功率会更小。

网友:
没必要较真,深水宝买东西就这样。没有这个时间来跟他们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