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漏电接线检测仪跑下电路顺便分析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2019-12-21):
这个小东西很多坛友都有,闲没事拆开看看,以前李兄送的,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工作原理。
指示灯对应相应的接线状态

地线可以旋转

兼容10a 16a插座。

就一个螺丝

电路很简单,反面什么没有,按钮是漏电测试按钮,如果家里入线接了漏保按下会掉闸,用来模拟触电或漏电情景,检测漏保的可靠性。

跑了一下电路图分析一下原理。
LN地正确时,正半周时,电流从L经过d3,r3 ,r6,l3到地,l3点亮。负半周时,电流从N经过d2,r2,r5,l2到L,l2点亮。l1支路无论正负半周都无法点亮,所以结果就是l2,l3同时亮代表接线正确。

缺地时,正半周时l3支路由于缺地线无法和地形成回路,所以l3熄灭。负半周时l1支路也无论缺地与否都无法点亮,只有l2支路在负半周时和L形成回路点亮,所以l2单独点亮指示缺地线。

缺零时,正半周时l3支路从L到地形成回路l3点亮,负半周时由于N零线缺失所以l2 ,l1支路都不能点亮,只有l3单独点亮指示缺零线。

LN接反时,ln接线互换,当正半周时l1支路到地导通形成回路,l1点亮,l2支路由于ln互换d2导通也顺利点亮,负半周时l3支路和地等电位也无法点亮,正半周d3反偏也无法点亮,只有l1,l2同时点亮指示LN接反。

L地反时,l地互换,正半周时l1,l3,l2支路均反偏熄灭,负半周时l1,l3支路正偏导通,l1和l3同时点亮,l2支路等电位熄灭。所以只有l1,l3同时点亮指示L地接反。

L地反且缺地时,l地互换,正半周时没有支路导通,负半周时l1支路正偏导通,l1点亮,l2支路和l3支路串联(由于没有了地线)l1,l2点亮,所以l1,l2,l3同时被点亮,肉眼看起来就是三个灯泡同时亮有点闪,来指示L地接反且缺地。

按钮k在正常接线时按下电流从L通过电阻限流到地,根据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流入电流等于各支路流出电流的总和,漏保里面LN同时穿过检流线圈,正常时ln产生磁通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从而总磁通为零,检流线圈里面没有电流输出,当k按键按下L的电流会被k支路电阻到地分流微小电流,触电和这个类似。造成回到N的电流被抽取了微小的一部分,流入不等于流出了,检流磁环会产生差模电流形成磁通,检流线圈输出微小电流通过放大电路推动掉闸机构起到保护作用,这个k和漏保上的实验按钮作用相同。图中295电阻阻值有坛友提出应该是562,电阻字体标注较难辨认,从合理性上讲562更加合理,因为最大40ma电流大于常规漏保动作电流。不过也有坛友提出实测电流很小,漏保没有动作,倒底哪个由于发帖仓促也未验证,也懒得再拆开测,有坛友拆过可以实际测试一下真实阻值。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又双叒叕被限载了。。。。。。这东东感觉不怎么实用。。。。。

网友:
这东西小但挺管用,测试墙插很好用。

论坛的李兄很多,有老李,中李和小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双叒叕被限载了。。。。。。这东东感觉不怎么实用。。。。。

我教你的秘籍呢?

网友C: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接在插排上显示“正确”。
试验断电 检查是否漏电正常,然而漏保没有动作。
直接按下漏保上面的测试键,空开瞬间却断开。
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接在插排上显示“正确”。
试验断电 检查是否漏电正常,然而漏保没有动作。
直接按下漏 ...

这个玩意儿k支路电阻偏大,有些漏保达不到动作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教你的秘籍呢?

这个一般在晚上配合电脑用。单手机操作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教你的秘籍呢?

啥秘籍这么神秘

网友D:
晚上把它插上墙,请LP来按按钮,有特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双叒叕被限载了。。。。。。这东东感觉不怎么实用。。。。。

嗯 从来不用这个去测,受影响的因素很多,特定条件会错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晚上把它插上墙,请LP来按按钮,有特效哦

嘿嘿 其实按了也不会掉闸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 其实按了也不会掉闸

那就没特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秘籍这么神秘

就是你已经学会了的那个秘籍

我的是这个样子的,可惜超声波焊接的不好弄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已经学会了的那个秘籍

我的是这个样子的,可惜超声波焊接的不好弄开

看着做工要好一些~

网友E:
早些时候论坛积分商城兑换了一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些时候论坛积分商城兑换了一个哈哈

兄弟来了热烈欢迎~

网友:
这个我也在论坛换了,第一次看内部照片,还不错

网友:
这个好像就是论坛积分商城那个

网友:
朋友楼房线乱了,拿出这样的小东西,用过,没拟开表过,挺简单的。

网友:
这个还好可以测16A的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