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IBM服务器电源顺便求怎么改输出

楼主(2019-12-21):
收旧家电的地方弄两IBM服务器电源,做工没的说,有大侠知道怎么弄输出吗,
打开IBM 09L4299的方法:原帖地址: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 ... upply-Part1/page111

观察位于背面电源触点之间的3x8pin连接器,通过电阻(经270Ohm测试)将顶行的引脚6和7(从左数)连接到GND(外壳/电源触点1 /电源触点12)。 。

您在电源触点3、5、7上获得+ 12.4V,相应的“-”不是上述的GND,而是电源触点2、4、6。

您在电源触点8,10上获得+ 5.1V,对应的“-”不是上述的GND,而是电源触点9,11。
巴尔塔扎,谢谢!有效 !!
我从盈余经销商那里拿回了它,并于昨晚进行了试用。我用了两个330E。引脚6和引脚7各连接一个,分别连接到底盘-gnd。不敢将6和7短路。我应该将6和7短路,只用一个电阻吗?好吧,现在正在工作。唯一的缺点是冷却。将找出安装外部风扇的最佳方法。

放弃了此PSU的希望后,经销商给了我2倍Channel Well Technology PSB350M-J3作为替代产品。没有太多数据可用于此。但是,我确实弄清楚了引脚/电压/ ps-on等,并且2个新的PSU现在也运行良好。哦,是的,这些风扇内置了,工作台上占用的房地产很小。

我找的输出电压的方法了,

网友A:
这玩意好像没人试过单独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好像没人试过单独启动

我在国外的网站上面找到方法可以输出,但是还没有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国外的网站上面找到方法可以输出,但是还没有试

期待(๑˙ー˙๑),前几个月闲鱼看到30元一个,不知怎么启动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๑˙ー˙๑),前几个月闲鱼看到30元一个,不知怎么启动没下手

真便宜还不要,我在收电器的地方,也是30

网友:
不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IBM电源,从来没见过。

网友(2020-01-28):
引用 楼主:
真便宜还不要,我在收电器的地方,也是30

一点也不便宜,改好的HP 750W带接线柱的才55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