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 拆个温感报警器

楼主(2019-12-21):
拆个温感报警器

外壳

反面

拆开看下

主板部分

网友:
这个是烟雾探测器,也叫火灾探测器

网友(2020-01-31):
也是光电式的了

网友A(2020-04-14):
一边发射微型光经过反射板到接收点,有烟雾遮挡或灰尘进去后反射板收到干扰接收不到光信号主板就会给主机发送报警信号

网友:
你这个是烟感  这个才是温感

网友(2020-09-09):
果然是低价秒杀一切好货了

网友(2020-12-18):
引用 网友A:
一边发射微型光经过反射板到接收点,有烟雾遮挡或灰尘进去后反射板收到干扰接收不到光信号主板就会给主机发 ...

光电烟感的原理是有烟雾进入,光信号增强到报警阈值,发出报警的。没烟雾进入的时候,接收管接收到的信号越小越好。

网友(2021-01-24):
电路板多拍些细节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