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优越者UNTEK Y3098ABK USB3.0 HUB并升级固件

楼主(2019-12-21):
废话不多说
直接看图
正面

反面

先亮一下我的46ENU盘

之所以买USB口那样的排列的是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尴尬了

这种就不受USB设备宽度的影响

先用ChipGenius看一下
可以看到里面有两个控制器,一个USB2.0 一个USB3.0

在笔记本自带的USB3.0口上测一下速度

然后在插在HUB上面测一下速度

额,持续读写和4K什么的并没有什么区别
下面开拆
没有螺丝,也没有卡扣,用指甲就打开了
外壳内部

PCB正面
板子已经被我处理一下了,将输入那里的电解电容换掉了
还有输入那里的二极管直接短接了,不然压降太大了

1.2V降压IC

12M的晶振

PCB反面中间就是RTS5411
上面已经被我加了几个电容了

看一下,当然主控被我加焊过了,本来焊点难看死了

这是搜索到的RTS5411简介

第一个就介绍不需要外置SPI FLASH
等等,这是什么

不是说不需要的吗?
依据经验判断这应该是一个TSSOP-8封装的spi flash
看了一下数据手册确认了是的

在百度上没找到固件和升级程序,但是在谷歌上找到了
固件版本是1.25的

打开升级,果然不出所料说好的内部的呢
看样子是要加一个SPI FLASH

找了半天只找到这个,封装都不一样

怎么办,有不想买
看样子只能飞线了,然后绿油固定一下

再次打开固件升级程序

升级中

升级成功了,

重新插拔一下再用ChipGenius看看

可以看到VID PID和设备修订版都变了
原来是104,现在是125了
在来测一下速度

一点点下降可以认为是误差

到此结束

固件分享链接: 18JWpihVsVSc638KTJUzmZg 提取码: XDZZ

补充内容 (2020-2-11 19:45):
固件: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Wf7yzVk4thfnAcLTLmb0A 提取码: XDZZ

网友:
飞得一手好线

网友:
折腾了那么久……还是一个样?

网友:
一点点下降可以认为是误差

网友:
一点点下降可以认为是误差

这意义重大

网友:
升级后速度略降,升级成功

网友:
仅仅一个USB扩展坞,适当增加电容容量有一定的必要,但是这个SPI FLASH就可有可无了,可是那个二极管是不应该去掉的,那玩意是为了防止反接保护用的,正常应该是一个肖特基,压降也就0.2~0.3V,建议换个电流大点的而不是短接~

网友:
我也有个,不知道为什么写入异常奇怪……
插延长线还会掉盘,真的莫名其妙
一个也就算了,两个都这样
不知道是AMD的问题还是小螃蟹的问题了

网友:
另外TSSOP8的包邮芯片淘宝有,就是容量可能不大

网友:
内置flash不可升级的意思?

网友:
估计内置FLASH是OTP的,固件写进去就不能更新了

网友:
那个二极管不应该短接,那是隔离外接供电和电脑U口的,短接后外接供电可能串入电脑U口,不知道是否有不良反应。

网友:
好几吨猛如虎的操作。。。。然并卵

网友:
楼主是干那行的?动手能力不错哦,那个表格做的很不错。

网友:
楼主的谷歌是怎样使用的?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这个下载软件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楼主成功把厂家省的料加上去了

网友:
这个飞线的技术确实牛掰

网友(2020-08-02):
太感谢您了,找遍了百度没找到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怕了怕了。这个貌似我也有,带载能力比老的O牌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