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钻的夹头怎么拆?

楼主(2019-12-21):
好久没玩旧钻了,收了把仿东成的充电钻。钻夹头的有问题了。不知这货是怎么拆的?请老大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夹头里面有螺丝 反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头里面有螺丝 反丝的

已看过了。没有。应该都是反丝的。但齿轮那的头在塑料箱内。不知怎么拆?先用煤油泡着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看过了。没有。应该都是反丝的。但齿轮那的头在塑料箱内。不知怎么拆?先用煤油泡着先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56286  看看这个能不能用

网友:
要是轴两边是平的,可以用活动扳手竖着夹住主轴。

网友:
反牙螺丝搞出来就好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拆开了,落槽了,国产货真差,不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拆开了,落槽了,国产货真差,不搞了。

同是客家人

楼主:
梅州的。朋友那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梅州的。朋友那里的?

普宁的,在梅州平远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