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移动垃圾魔百盒。能刷吗?试了好多都不行

楼主(2019-12-21):
开机就这鸟样 又不能安装U盘里面的软件

还有配重散热

这货cpu

网友A:
这个盒子可不垃圾。
海思3798V300/310芯片(4核2.0G),1+8G,双频Wifi,蓝牙。
短接后可刷潜龙大侠的包,刷机后你的忧愁也就刷没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盒子有多个代工厂家,不通刷,关键的地方被你马赛克了,看不出是啥代工的。
还有就是,没到期的话,就破解,别刷机,不然iptv就木有了。

网友:
这有好多刷机的固件

网友B:
你用的包和方法不对吧,,,我的修好后 就刷好了

网友:
3798固件好多,再没法可以ttl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包和方法不对吧,,,我的修好后 就刷好了

怎么刷的?有详细步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盒子可不垃圾。
海思3798V300/310芯片(4核2.0G),1+8G,双频Wifi,蓝牙。
短接后可刷潜龙大侠的包,刷 ...

貌似数码代工的信息里面是sm,怎么刷rec里面不行呢,总是更新未能成功。。。。。。

网友:
我的刷了以后连接不了网络了 头大

网友:
有那么多垃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刷的?有详细步骤吗

你把关键的信息都档了,

首先要找对包。。。M301H--后面信息,以及右下二维码下方

网友:
应该是这些盒子就没有一个不能刷的,可能是你方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关键的信息都档了,

首先要找对包。。。M301H--后面信息,以及右下二维码下方 ...

m301h-sm0-zj42,二维码下面空的

网友:
这盒子好啊。我买了一个还100多呢,刷完后可以直播

网友:
引用 楼主:
m301h-sm0-zj42,二维码下面空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XCGN-wMgdGnEkQtUsk3WQ
提取码:8pze
看看这个包

网友:
几十块买个荣耀盒子比这个好不用折腾

网友:
华为通过官方调试软件可以通过网络连接,连上后可以用盒子助手再通过网络连上,让盒子助手安装软件就好了

网友C:
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子,HI3798 BGA的,这机子刷特别麻烦,需要电脑安装JAVA,安装HI TOOL,刷机的时候需要连网线。。。网上有教程,特麻烦,所以放弃了,然,另一个有引脚的HI3798却特别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子,HI3798 BGA的,这机子刷特别麻烦,需要电脑安装JAVA,安装HI TOOL,刷机的时候需要连 ...

有个创维e900刷成砖头了,电脑安装完java后,hitool打不开,报错,网上也没找到解决方法,目前放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子,HI3798 BGA的,这机子刷特别麻烦,需要电脑安装JAVA,安装HI TOOL,刷机的时候需要连 ...

win10不需要安装Java,直接可以使用HiTool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10不需要安装Java,直接可以使用HiTool

我的就是WIN10,专业版的,打开HI TOOL报错,需要安装JA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