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一个垃圾魔百盒 怎么刷???网上的办法都试了还是不行呢

楼主(2019-12-21):
开机这鸟样的怎么刷 ,哪有家庭专区???

这是数码代工的???

这货cpu

网友A:
这个很好刷,可以不用拆机。

网友B:
百度搜”潜龙定制固件 M301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刷,可以不用拆机。

怎么刷????试了好多固件都是 升级未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潜龙定制固件 M301H“

不行  还是提示升级未能完成,11月生产的难道右换硬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刷????试了好多固件都是 升级未能完成%%%

这个好像得短接芯片。

网友:
301 有几家代工的 要分清厂家 找相对应的固件

网友:
也是魔百和盒子吗?

网友:
用hitool把rom备份出来,编辑好了再刷回去

网友(2020-02-27):
找对应芯片的固件刷

网友:
双头usb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