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9.9台灯拆解

楼主(2019-12-21):
数码优惠购买的台灯,9.9元,触摸三档灯光,用手机充电器冲了一夜,指示灯还是亮的,拆开一看,居然是铅酸蓄电池,后续有时间准备用4056板改成18650电池

网友:
这种造型的基本上都铅酸电池的,这种现在都不撸,亮度又低

网友:
9.9不会买鑫诺仕的?比你这个大好多了

网友A:
铅酸如果容量够了也挺好,挺耐用的,就怕容量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如果容量够了也挺好,挺耐用的,就怕容量不足。

准备改电蚊拍,拆下的铅酸电池,充了两天,现在也只有2.1v。还把万用表烧了。折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如果容量够了也挺好,挺耐用的,就怕容量不足。

铅酸电池本来就应该是2的整数倍,如果你这不是特殊电池正常应该是4V的。

网友:
手里有俩刷单给的,里面到是锂电池,和大拇指盖差不多大的软包装锂电。用不长时间就鼓包不行了。

网友:
同样九块九,我还是选不带电池的鑫诺士哈哈

网友:
某多上10多块的锂电池台灯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