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18650做了个实验电源和小灯

楼主(2019-12-21):
电源用做各种测试,接小电钻什么的,可直接充电,放电一体,很方便。做电源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用灯配合万用表可以做各种,开关接口,连接稳定性的测试,于是又做了个小灯。

楼主:
最近做的各种转接线

网友A:
用洞洞板焊接很方便

网友B:
做点小工具都挺实用,各种转接头,连接线我也做了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洞洞板焊接很方便

因为电路简单,所以自己刻了,灯脚灯距用洞洞板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点小工具都挺实用,各种转接头,连接线我也做了好几个

要DIY,这些连接线还真是少不了

网友:
弄个usb母口出来  usb手机线很多免撸的可以剪下麦克口d别的接口

网友C:
这个电池容量已经超过了松下和三洋的18650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容量已经超过了松下和三洋的18650了啊

单位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容量已经超过了松下和三洋的18650了啊

Mwh⊙﹏⊙mah

网友:
这电池是用耗电量单位代替电池容量,标记的耗电量数据很大,其实换算成电容量并不多。标有7400mWh 3.7v的电池,实际电池容量等于7400/3.7=20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