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印制电路板的设计要求

楼主(2019-12-21):
  印制电路板通常要委托专业厂家进行生产,制板要求不同,加工的复杂程度则不同,这就将影响到整机的成本。同时制板时间对产品的研制、开发周期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要根据产品的性质,产品所处的研制、试制、生产的哪个阶段,相应制定印制电路板的设计要求。对于印制电路板的设计要求,通常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考虑。
  1、正确性
  这是印制电路板设计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元器件和印制导线的连接关系必须符合印制电路板的电气原理图,避免出现“短路”和“断路”的现象。由于布线的局限或处于电气性能、机械性能的考虑,有些元器件需要放在板外,印制电路板上的导线链接与原理图有不一致的地方,必须在电气装配图中把它们标注出来,并在工艺文件中加以说明。
  2、可靠性
  连接正确的印制电路板可靠性不一定好。影响印制电路板可靠性的因素很多,其中有基板材料、制板加工和装配连接工艺等多方面的因素。从印制电路板的类型来说,单面板、双面板和多层板的可靠性是由高到低的,多层板的层数越多,则可靠性越低,从可靠性的角度来看,结构约简单,使用元件越小,板的层数越小,可靠性越高。
  3、合理性
  一个印制电路板组件,从印制电路板的制造、检验、装配、调试到整机装配、调试,直到投入使用的全过程是否功顺利进行,都与印制电路板设计的合理与否息息相关。例如,板面形状设计得不好则加工困难,引线孔太小设计不合理,则装配困难,没留测试点则调试困难,对外连接选择不当则维修困难等。每一个困难都可能导致成本增加,工时延长。而每一个造成困难的原因都源于设计者的失误。设计中没有绝对合理的设计,只有不断合理化的过程。它需要设计者的责任心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积累经验。
  4、经济性
  印制电路板的经济性与前几个方面有着密切关系。从成本角度来看,若选低价板材,板子尺寸尽量小,对外连接用导线焊接,表面涂覆用最便宜的材料,选择价格最低的加工厂等,印制电路板制造价格就会下降。但是这种廉价的选择会造成工艺性、可靠性变差,使制造费用、维修费用升高,总体经济性并不一定核算。通常希望,印制电路板的制造成本在整机成本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网友A:
能介绍一下画板时的基础知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介绍一下画板时的基础知识吗?

我有发过的呢,您可以找找看看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