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屌丝的数控电源梦想

楼主(2019-12-21):
我是一个喜欢搞东西的人,特别喜欢搞电子产品,什么电源充电器,电池,开发板,音响功放的都喜欢搞一下,搞这些东西都少不了一个可调电源,看着TB上大几百的数控电源羡慕不已,但囊中羞涩买不起,只能自己DIY,最开始用STM32+TL431+2N3055做了个线性可调电源,但是发热大电压低精度差,就想着要DIY个高大上的数控电源,就开始在网上查资料学习数控电源的知识,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搞出来了,就打了5套,开始装机调试了。下面就发一下我的装机图。
这个是数控电源的参数,基本都能满足,其它功能还在进一步完善中

STM32控制板,PID算法进行电流电压和保护控制,1.8寸SPI彩屏显示,开关按键,设置按键,编码器控制等

功率板,两颗80V90A的MOS管,半桥驱动,12V电源电路,那面

组装后的样子

120*60*190mm的塑料盒子,底部打孔

面板29块的电动螺丝刀各种打孔,组装后的样子

后板风扇和电源开关

前后面板组装好的样子,加电开机看一下

装上两个24V5A的拆机电源,串联到48.5V5A,刚刚好,一次装了2台

测试这个烧了好几个水泥电阻,刚入手了一个150W的电子负载,最近好好测试一下。打样了5套,装好了2套,还有3套的物料在路上,有需要的可以关注一下,准备出3套,留2套自己用。

网友:
做的不错,还应该测试下上电/短路/恢复后电压突变情况

网友:
问下PWM精度和PID周期

网友:
有uart接口,看来应该支持联机了
不知道是否支持SCPI指令呢

网友:
可调维修电源,个人认为还重载线性电源好。但是成本也比较高。

网友:
前脸做的不咋滴啊  外面再加一层镂空的亚克力然后最外面一层透明亚克力 垫高的用深色 最外面用透明或者茶色不需要太厚

网友:
作的不错,比我的dc-dc升压板好太多。

网友:
面板有点丑

网友:
不开源不好玩

网友:
梦想是菊水那种牛的3510之类的电源

网友:
一直在找可调 电源的方案

网友:
可调电源 接线柱可以放后面

网友:
可调维修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好些,适应性广,干扰小,虽然成本高点,但是长时间用很耐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有电池反接保护功能吗?接反会烧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有电池反接保护功能吗?接反会烧模块吗

这个版本没有可以串个二极管

网友:
线性可调电源再高档调整管击穿也是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