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测CD/DVD的RF信号应该用啥示波器

楼主(2019-12-21):
最近迷上玩CD机……收了两台不读碟机器回来(手头有一样机芯的正常机器)。
一台更换主轴电机(转动很抖)和光头头后读碟正常。但是开机要预热几分钟。早几天天气比较暖一般3分钟后读碟没毛病,这两天天气冷了,基本要5到6分钟才行。

另外一台伺服解码一体板有问题,还没搞。

听说RF信号需要模拟示波器比较好,不知道数字的行不行。有没有搞过的大神?
因为平时偶尔搞功放,示波器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这电源部分的位置设计的不好,

网友A:
要预热,基本上是有电容要失效了,容量降低了。

网友:
现在DAC的发展已经让CD转盘没意义了
除非是对古董的追求。

网友B:
RF是什么?我所知道的RF信号是射频信号,即无线电
单是CD/DVD有没有射频信息啊,奇怪

网友:
看样子很像是马兰士。

网友:
看眼图肯定是模拟示波器了,20M就可以,韩国兴仓Protek6502测这个最好,看我头像就是它测的眼图。

网友C:
光盘是刻录的

网友:
用刷新率高的DPO数字示波器可以看到CD RF的信号。

网友D:
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只要频率够高就可以!!!

网友:
我还是喜欢数字看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F是什么?我所知道的RF信号是射频信号,即无线电
单是CD/DVD有没有射频信息啊,奇怪 ...

光头出来就是rf信号,经过rf放大器,然后进其他数字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预热,基本上是有电容要失效了,容量降低了。

考虑过这个,暂时还没空具体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盘是刻录的

已经入了个100M数字了,先看情况吧。效果不好再撸个便宜的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只要频率够高就可以!!!

碟机的RF信号2M机器就可以看了

网友:
20M双L足够了,好像就是用一路的X,Y:titter:
此RF非彼RF,这个信号可以直接接那种单线解码板(好像是飞利浦SAA7345还是7145的小板,再转出那时钟、数据、LR分离啥的,三个信号,有一体板,也有嫁接小板。为了解决板子偏门,找不到那仨信号,的解决方案,或者说是傻瓜方案)改过VCD的应该都了解。

网友E:
我的也是100双踪,,看不了,,不知道是我方法不对好似什么接地问题,,,最怕换日本的光头,,,要调一堆电位器,,还是喜欢修木有调节过电路的飞机

网友:
好像是lg的模拟,,吃灰几年了,,千多块钱的CD机很少修,,基本上都是修飞机头的,,,或者是数字伺服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100双踪,,看不了,,不知道是我方法不对好似什么接地问题,,,最怕换日本的光头,,,要调一堆 ...

买新光头或者翻新的一般不用调啊……
翻新的一般都帮调好功率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