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老铁给小白扫盲个SM3268跳线

楼主(2019-12-21):
如题 3268上的跳线   除了表格里有标示的  还一个SB4这个跳线是干嘛的  有啥作用  请大佬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某宝那啥浪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那啥浪的图

啊啊  确实是扒的图  但找不到SB4啊 到底是个啥玩意啊  有啥作用啊

网友B:
3268AB板子上没有SB4吧。

USB 2.0的慧荣,SB4是有作用的,USB3.0时代有所变化,就按照跳线表上说的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8AB板子上没有SB4吧。

USB 2.0的慧荣,SB4是有作用的,USB3.0时代有所变化,就按照跳线表上说的做吧。 ...

有  就不用理他就完了呗

网友C:
做过不少3268的U盘了,基本不用在意sb4。贴和不贴都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不少3268的U盘了,基本不用在意sb4。贴和不贴都没啥影响。

高手啊  我有一个死活整不过去了 K90KGY8S7M  8CE  EC1AA8DE88C5   弄不过去了  换别家的3268再试试

网友D(2020-04-20):
SB8和SB10同时短接冒烟。

网友:
为什么一来就是-100分

网友:
3268贴3d颗粒速度咋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手啊  我有一个死活整不过去了 K90KGY8S7M  8CE  EC1AA8DE88C5   弄不过去了  换别家的3268再试试   ...

死心吧,挑不出来坏块,不如上3267

网友:
SB4跳线是toggle,还有SB8 SB10不能同时短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死心吧,挑不出来坏块,不如上3267

3267不支持8CE......

网友:
哦,也是,我当时用的是4ce的chg:lol:

网友F:
大佬,问一下海力士的H27Q1T8QEM6R 8Ce的颗粒,在3268主控板上怎么跳线?求解答

网友(2020-05-21):
引用 网友F:
大佬,问一下海力士的H27Q1T8QEM6R 8Ce的颗粒,在3268主控板上怎么跳线?求解答 ...

这个是4ce的,不建议上3267 3268,不稳定,我试过几次了,速度很不稳,最后上的2258xt,稳的很,就是速度一般!

网友:
我3268双贴8ce的板子只能跑在usb2.0 有谁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2020-07-23):
引用 网友F:
大佬,问一下海力士的H27Q1T8QEM6R 8Ce的颗粒,在3268主控板上怎么跳线?求解答 ...

3281能上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过不少3268的U盘了,基本不用在意sb4。贴和不贴都没啥影响。

兄台,大树家的3268AB贴1CE+1CE如何跳线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SB8和SB10同时短接冒烟。

卧槽。我刚试这个。尼玛这个图太恶心了。SB8,SB10同时短接,主控直接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