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燃气热水器改天然气温度低

楼主(2019-12-21):
海尔燃气恒温的以前是人工煤气的,喷嘴9个直径是3mm。改天然气后用1.5mm的喷嘴,温度低调不高。海尔燃气热水器天然气的电路板上的拨码开关位置哪位大神给拍个照片看看,先谢谢

网友A:
1.5的眼太小了,如果按面积算,缩小到了原来的4分之1了,但天然气的热值是人工煤气的3倍,所以孔还是应当钻大一点,钻到2mm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改天然气热水器主板上的拨码开关位置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的眼太小了,如果按面积算,缩小到了原来的4分之1了,但天然气的热值是人工煤气的3倍,所以孔还是应当钻 ...

谢谢你的回复。改天然气后主板拨码开关位置不知道怎么设置。哪位大神知道告诉一下。

网友:
只改喷嘴就可以了,开关位置只有厂家才知道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目前热水器(9个喷嘴)已使用过1.5mm孔改过,热水器燃烧火焰蓝色但温度低调不高。使用1.8mm的喷嘴燃烧火焰是红火温度倒是高了,但是温度无法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