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磁控管拆解,看看内部结构

楼主(2019-12-21):
用了十几年的微波炉早段时间坏掉了,上淘宝买了个新的磁控管回来更换后满血复活,今日闲着无事便将坏的磁控管拆解开让大家看看内部结构!

Galanz M24FA-410A

网友A:
说实话看了好多关于磁控管原理的说明,底子薄,愣是没理解这东西是怎么个原理

网友B:
据说这玩意坏掉有一种情况是管座里面的穿心电容短路,这种情况只要换掉那个白色两个脚的座子即可,是可以修复的,你这个是怎么个坏法?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355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这玩意坏掉有一种情况是管座里面的穿心电容短路,这种情况只要换掉那个白色两个脚的座子即可,是可以修 ...

也不确定是哪里烧毁,看到共振腔内有一个角有烧圆的痕迹,现在磁控管也便宜,直接买个来换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看了好多关于磁控管原理的说明,底子薄,愣是没理解这东西是怎么个原理 ...

百度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C:
刚修过一个插座短路的。就是穿心电容短路,炸了保险丝。磁控管60以内的基本是翻新货。

网友:
谢谢分享,里面还挺漂亮

网友:
以前也拆过这玩意,但是没看明白里面构造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修过一个插座短路的。就是穿心电容短路,炸了保险丝。磁控管60以内的基本是翻新货。 ...

不知道这个不到30元的能用多久

网友:
自己也换过磁控管!不过没拆解!

网友:
用了17年的格兰仕微波炉还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这玩意坏掉有一种情况是管座里面的穿心电容短路,这种情况只要换掉那个白色两个脚的座子即可,是可以修 ...

还有种灯丝断,换插头易断丝,用过的很脆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看了好多关于磁控管原理的说明,底子薄,愣是没理解这东西是怎么个原理 ...

据说是个固定频率正反馈谐振的真空电子管!详细原理百度吧

网友:
严格控制不空转,不放金属。 磁控管一般能用上千小时呢。

网友:
磁控管,里面没啥,原理挺复杂。

网友:
原来里面铜不少啊?

网友:
感觉拆这货有点像拆卫星接收器的馈源,拆了也看不懂啊

网友:
楼主从哪个店买的,推荐下

网友:
真的?还是假的?
接触过很多微波炉磁控管,多数是6散热片,少数5散热片,4散热片还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