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T12焊台加热风枪开发板

楼主(2019-12-21):
实用型开发版,装配好就是一套T12焊台加热风枪,价格实惠38元包含图上的开发板主板和1602屏幕,排针是自己后配的,因为板子上引出了很多空闲管脚,上了排针方便些。
数码Diy少不了焊台,能组装套自己的焊台并且连代码都自己写,想想就很期待,实际上开发板要用起来少不了外壳和其他配件,到手历时两周才凑够所有配件。

重要的事项要提醒下冬天焊板子的朋友,防静电措施要做好,这个板子刚焊好1602屏幕背光正常,到装配时背光竟然不亮了,郁闷了下,但也难不倒咱玩数码的搞个白光led来做背光。

首先要把1602拆下来,像上图一样用堆锡拖焊法轻松拆下。

拆下1602需要检查引脚是否有连锡。

先把按键和蜂鸣器装好,按键注意要对齐,蜂鸣器有正负需要注意。

然后上好排针,排针焊接是先只焊接一端两个点,用烙铁一边焊住一边调整排针角度确保整齐。

上好排针后,开发板的感觉来了

装好1602屏幕,至此开发板的焊接就完成了,可以先上电看看是否正常。

主菜单有三个通过旋转编码器进行切换分别是T12焊台设置,风枪设置,版本显示与蜂鸣器开关。

先把T12手柄搞起来,焊接震动开关。

T12正和T12负以及地线,震动开关和T12共负极,所以有用的线一共四根。
记住线序,接下来焊接手柄插头。

插头焊接点间距小,记得要套热缩管防止串线。

接下来是手工时间,Diy外壳,先比划下板子和外壳大小,画好线后各种开孔安装。

内部电源安装,24v 6A的电源满足T12快速升温需求。

终于都装完了,安装中用开发板它兄弟WY815高频焊台加热风枪二合一完成焊接工作,一起来亮个像。

给安装好的来个前后特写。

最后测试下T12焊台功能。最低可设置150度。

使用时有个比较别扭的地方就是设定温度时右旋是减小,左旋是增加,难道这是志文留下的彩蛋吗?顿时就立下需求把这个旋钮行为给改了
最高可以设置480度,而此时T12实际温度最高到467左右。

网友:
都上32了,还用1602有点寒酸,怎么也得来个TFT触摸啊,另外,前面板的做法我有个办法,液晶显示器里的匀光膜用和普通纸打印的面板图用双面胶粘在一起,然后再用双面胶固定在外壳面板上,非常合适。可以解决你那微动开关外露的问题。还有,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设计焊台的时候都要把手柄线留在前端,个人觉得,就这个焊台的体量以及不固定的使用情况,手柄线放在后边毫无不便。

网友A:
这个焊台是开源的,连源代码都提供了,可以改成OLED屏,颜值就高了。

网友(2020-03-20):
不错不错!很漂亮,屏幕如果好一些就更完美了

网友B:
热风枪在哪里买的了?厂家地址有没有了?有没有线序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在哪里买的了?厂家地址有没有了?有没有线序定义?

满淘宝全是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台是开源的,连源代码都提供了,可以改成OLED屏,颜值就高了。

给个资料链接啊,想去看看

网友C:
和这个风格很像,开源的。

网友:
风枪用dc24?

网友D:
楼主套件哪里有卖,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这个风格很像,开源的。

你的套件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如果是买的能给个地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套件哪里有卖,能给个链接吗

刚刚找到了

网友(2020-07-13):
套件哪里能买呢

网友E:
是现成套件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现成套件吗?不错!

文宇数控已经不卖这个了,上次问他,他说程序不完善,手上好几个项目,没时间弄这个了。
我不死心,在网上找,其中立创开源了两个——一个国外网友开源的,国内仿制的,比文宇的先进一些,我正在仿制国外网友的。
国外这个网友牛的不行,看他的介绍,他开发的是准备给企业生产用的;程序、硬件都非常的完美,当然成本也高,按立创的价格,元器件的就超过120元了……
这是国外网友的开源地址
https://www.hackster.io/sfrwmake ... work-station-e3955b
国内网友的在立创上搜索吧

网友:
这屏和这单片机的搭配就就像西服配解放鞋,怪别扭的

网友(2020-09-16):
我一直用着电位器版的616控

网友(2021-03-26):
买了个正点原子的T12焊台,就再没用过原来的858D:lol:

网友(2024-02-29):
楼主分享的资料很详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