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看充电宝充电效率,我理解错了?

楼主(2019-12-21):
10000mah充电宝5v2A 充满要13小时,18w快充3.5小时。10000mah等于37wh  5v2A充电估计时间37/10*1.3=4.8小时差不多了,需要13小时?

网友:
你这样爱较真的人,不是他们的潜在客户。

网友:
算错了
指数指数

网友:
看怎么冲,如果电池全部串联了充电,12V充电电流1.5A3.5小时足够充满了,并联5V充电每节电池分250毫安,最快也要10小时,如果支持输出12V,那么内部必然串联,5v充电就需要先升压,升压损耗一般都很大。

网友A:
虚假宣传,夸大快充优势,18瓦3.5小时,5v2a=10瓦,3.5*18/10=6.3小时

网友:
以前很多手机说是5V 2A最高能用到1.5A的充电都已经很良心了,全程平均电流就更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虚假宣传,夸大快充优势,18瓦3.5小时,5v2a=10瓦,3.5*18/10=6.3小时

这怎么说呢?5V2A,好多手机充不进这么大电流的,我用过的几台手机,最多就是1A多。高速充电器,可以用高电压充电,电流就大的多了。我的手机,用高速充电器,5000毫安时的,也就是4个小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怎么说呢?5V2A,好多手机充不进这么大电流的,我用过的几台手机,最多就是1A多。高速充电器,可以用高 ...

1原装5v2A充电头是可以支持2a放电的,不行话的可以电池负载测试
2如果手机支持2A快充,5v2A充电头是可以2A充电的。
3 5v2A充电头用在只支持1A充电手机,那么充电流也就1A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1原装5v2A充电头是可以支持2a放电的,不行话的可以电池负载测试
2如果手机支持2A快充,5v2A充电头是可以2 ...

还要看手机充电管理的,不是说充电头的电流有多大,就能充多大的电流。我有好几只5V40A的电源,难道手机就可以充40A电流?

楼主:
是的,准确说usb充电头,应叫usb适配器才对,他是提供最大可以供应的电流,电流大小是后面充电管理蕊片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怎么说呢?5V2A,好多手机充不进这么大电流的,我用过的几台手机,最多就是1A多。高速充电器,可以用高 ...

针对同一个充电宝你认为它5v到不了2a难道9v就能到2a吗、不存在的。至于你的手机,我只能说你那个就是1a充电的手机,不信看看原配充电器是不是1a。

网友:
这些都是大概的数据,不能太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