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直一出,夜晚不再:Klarus G15手电

楼主(2019-12-21):
Klarus 凯瑞兹是国内照明工具制造大厂,战术手电双开关、三开关、360°开关,让人印象深刻。近期下图右侧这只XT21X更是比较出名,今天本人要说的则是凯瑞兹新推出的装配21700电池的小直手电——G15

拿到G15本以为平平无奇,把灯头转过来一看,确实兴奋了一下,竟然使用了一只XHP70.2灯珠,硕大的四核灯珠发出的黄光格外抢眼。
G15的最大光通量达到了4000lm,通过较浅的橘皮光杯,带来黑夜里的大泛光形式照明,对于铺路扩大视野范围非常实用。下面,就详细介绍一下G15的主要特点和性能。
从高亮度照明说起
手电是用来照明的工具,G15又是个高亮度的暴力小直,当然要从这种恍如白昼的照明说起。
这就是这般亮度的产生者CREEXHP70二代灯珠,橙黄透亮蕴含着巨大的光明力量。
哪怕是在照明亮度比较好的路灯环境下,一开G15,路灯和手电的照明效果高下立判。
G15在开阔地带非常好用,视野十分宽阔,而且中心到边缘的亮度过渡比较均匀,没有明显的明暗交界,不会带来视物的不适感、交错感,这一点泛光手电很实用。
得益于高效的恒流电路设计,G15的五个常亮档位都没有频闪和啸叫,可以有效保护使用者的视力。
从对墙光斑来讲,G15能够形成正圆的光斑,而且光斑面积较大,主副光斑的之间有较为明显的低色温分区带,整体照明亮度均匀,视物比较舒适。
从正面看G15的极亮档位亮度非常刺眼,甚至超过了汽车大灯,开启高频爆闪模式,肯定能先发制人,对坏人形成光学打击。
G15一共有五个常亮档位,1lm的月光档在家里起夜使用非常合适,其余四个档位适合户外使用。那么就来看看G15的档位照明情况,其实较近的距离和比较封闭的环境使500lm的中亮,也就足够了,开启更高亮度可以保证更好的照明效果和更远的照射距离。
说到远,就看看G15的远射效果,大概130米左右的大楼,G15一开,楼面和前方的树木,灌木丛表面都被照亮了,得益于大光通量,G15也能实现较远距离的照明。
在开阔的场所,G15能够保证视野内照明清晰,几十米远都有较高的亮度,由近及远地照亮整片区域,使用起来比较得心应手。
因为G15是泛光手电,所以一定要在较近的距离才能感受那种光明爆发的感觉,看着光线由近及远铺开去,才明白为何黑夜会给我们一双黑色眼睛。
外观设计特点
照明效果是一方面,在颜值即正义的当下,不妨再来看看G15的外观。G15采用凯瑞兹家族经典白色硬质纸盒包装,产品型号、主要特点、产品外观都在正面有所体现,反面是产品各项指标参数,侧面印有主要性能指标等,让人对G15有了第一印象。
配件比较简单但绝对够用,除了手电、手绳、电池、充电线外,还标配一只高品质绒布袋,方便携带时保护外观不被磨损,考虑比较周到。
G15采用重量轻、强度高、散热快的铝合金作为外壳材料,筒身采用CNC工艺,设计加工了新型宽六棱柱造型,六条棱弧度较大具有细密的横向小刻纹,提高通风防滑效果,边缘都做了钝化处理,不会刮手。筒身采用黑色三级硬质氧化,一方面具有较高的耐磨防刮能力,另一方面也能保证使用过程的手感和耐用度。
作为一只使用21700电池的照明装备,G15的体积控制比较合理紧凑,全长121.2mm,筒身直径24.7mm,灯头直径稍大为27.5mm,出光口径为22mm,带原厂电池重量为141.6克,整体比较便携。
G15握在手里是这种感觉,21700筒身比18650粗一些,所以对手大的人来讲更舒适,筒身能够握满,拇指便于按动开关操作,筒身防滑纹的效果确实挺舒适,防止筒身在手掌间轴向滑动效果好。
灯颈处留有一个平台,侧按开关面积较大,整体方便盲按快速找准位置,开关两侧是三道散热槽。但是70.2满功率发热量很大,这点散热槽的作用不算太大,后面测试时详细介绍。
G15为一体筒身紧凑,所以没有尾盖,仅能从灯颈处拧下灯头,向内可以看到负极镀金弹簧,一方面减小电阻从而减小外电路压降,确保大功率使用,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弹簧被空气氧化腐蚀。G15标配一颗原厂5000mAh、支持15A大电流放电的21700电池。
灯头处采用双弹簧设计,进一步减小电阻,同时采用了螺纹导电,好在支持开关锁定功能,长按5秒锁定开关,快速三击解除锁定。
开关对面集成了一个Micro-USB充电电路,胶帽密封较紧,保证了良好的防水性能,如果顺应潮流换成TYPE-C就好了。
G15的抱夹有点类似E1,但是离筒尾还有约7mm的距离,隐蔽效果没有E1好,但是也能保证挂载牢固,使用顺手。个人建议,尾部这么宽大平坦,如果加一个尾磁功能就会更加实用。
性能实测
1、档位照度测试
将原厂5000mAh电池充满电,打开照度计记录照度数据,同时在灯头和筒身部位连接热电偶测温,灯头距离照度计约40厘米,开始做测试。
G155个常亮档位,对应的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总体看阶梯分布比较均匀,但是刚打开极亮也就五六秒钟,即开始降档,看来70灯珠的高功率运行发热量确实可观,快速降挡有利于安全。
2、极亮续航测试
重新充满电池,做降档和续航测试,开启极亮4000lm,约6秒左右降档,降至稍低于高亮档位照度,此后再次较大幅度降档,下图可以看出温控电路在起作用,照度有随着温度的变化而起伏。
2个小时前期,我开启一台风扇对着灯头吹,以便测试散热条件好的情况下,对亮度会产生什么影响。
可以看出照度的波动范围明显加大,亮度也就是灯珠功率能够变得更高,但同样会降档来减小发热量。两个回合后,我又多次双击开关,可以实现短暂开启极亮。后半程电池电压下降、电量降低,照度逐渐衰减。
第三个小时开始,亮度明显不如之前,但是也能多次双击调高一些亮度,随即自动降低,续航2小时10分钟,G15自动关机,静置片刻后仍能手动开机。
随后取出电池,G15电路的截止电压刚好在2.9V,既最大限度使用电池电量,也没有对锂电池过放。
3、发热散热
在做极亮续航测试的同时,使用热电偶测温计同时测量灯头和筒身中部两处温度,如下图所示,每10秒记录一次数据,共记录10分钟120组数据,起始室温约为22.9℃左右。
将数据画线并与照度图叠加在一起对比,可以看出开启极亮档位后,虽然很快降档,但是热量仍在快速积累,两处温度均快速上升,灯头温度飙升更快,在大约高亮档位照度降档时达到最高49.1℃;此后灯珠亮度降低,温度也随着降低,图中能够看出温度随着亮度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情况。筒身温度变化不是很剧烈,一直在缓慢攀升,最高约为41.1℃,这个温度控制得比较好,握着也就是有温度,完全不会引起皮肤烫伤。
不加人为散热干扰时的均衡温度大致为灯头47℃,筒身温度42.6℃,不会被误烫伤。
开启风扇,模拟室外通风散热条件,均衡时两处温度均约为34℃左右,如果在户外环境使用,G15能够在保证温控的前提下,实现较高的亮度。
另外,我还测了一下开启风扇,G15自动升档和降档的触发温度,大致分别为灯头37.3℃和34.2℃,供参考。
4、防水测试
Klarus的手电用了很多了,防水等级差不多都是IPX8,直接开灯扔到小溪里冲刷,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取出来后各项操作也都正常,暴雨天操作使用也不会造成损害,户外全天候可以放心使用。
5、充电测试
虽然是Micro-USB充电,但G15的充电效率还是不错的。实测起始充电电流较低为0.13A,这是电路用小电流激活电池。
充电中期,充电电流能够超过1.8A,充电功率接近9.5W,充电中,开关内部的红色电量指示灯常亮。
经过3小时29分钟,电池充满,共充入约4636mAh23.53Wh电量,G15的充电速度比较适中,电池容量也没有虚标。
体验总结
上面好的坏的说了一大堆,最后做个简单总结。个人感觉,G15作为一款小直筒,使用目前光通量最大的单颗灯珠作为光源,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尝试,亮度、续航、照明效果都能达到我的预期值,个人感觉如果能够增加磁吸尾部、再调高一些温控触发值,性能应该会更强。
经过多日使用体验,个人感觉KlarusG15手电,具有小身材、高亮度、大泛光的特点,非常适合户外活动使用,再加上较长的续航时间、较快的充电速度,以及1lm的最低亮度,也比较适合居家使用,可以入手一只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