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P28数控电源小BUG修复(保持电源开关按钮状态)

楼主(2019-12-21):
个把月前买了块DP28数控电源控制板,使用中发现一个小问题,在调试页面有个控制电源开关的按钮,但当改变状态后返回菜单页再进入调试页,那个按钮显示的却不是当前的开关状态,看图可能更容易明白

虽然不影响使用,但还是想尝试修复它,经研究,发现在不修改控件原代码的情况下,只要添加两行代码就可以修复,先上效果

第一行要在主程序里添加,点控件、编辑全局控件appbase源码,定位到void setsw(int sw),在这个函数最下面添加一行bind_set("SW",sw);,意思是全局变量SW跟随sw变化,sw可以理解为开关状态,0为关1为开

第二行在调试页的页面代码里添加,在代码最开端添加一行x2.val=bind_get("SW"),val的值决定开关的显示状态,当退出当前页面再进入是这个值会变回默认值,这句可以让val跟随sw

最后在参数、需要初始化的变量里添加全局变量的默认值SW:1,固件默认开机数控电源是打开状态,所以是1,我改成默认关机状态,所以是0

网友A:
开源的?phyon编程?

网友:
老板一怕麻烦,二也想推广自己的产品,所以第二代弄成开源,放出来就可以做甩手掌柜了。
以后可以自己开发更多实用功能,还可以叠罗汉最多叠6层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的?phyon编程?

半开源吧,核心部分没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