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10V松下电饭煲电源板故障,元器件替换问题。

楼主(2019-12-21):
几年前误插220V,换过压敏电阻221和3.15A方形保险。
7*24待机,坏了一年多了。今天拆机了,发现CBB电容爆了:225K,125℃耐温?(25*10*17mm)。250V225Jd可替换吗?
陶瓷保险125V15A也断路了。不考虑耐压直接换220V15A,还是换功率换220V8A保险?参数一致的邮费贵过元件。
上图:

楼主:
目测没有其他故障件,菜鸟一枚,请指导替件问题
还有几张图附上:

网友A:
J:表示电容的误差,表示百分之五,K表示百分之十。

网友B:
耐压足够,容量误差大些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J:表示电容的误差,表示百分之五,K表示百分之十。

学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压足够,容量误差大些没问题。。。。。

陶瓷保险该怎么选啊?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陶瓷保险该怎么选啊?大佬

如果你要求高,就用快速型的吧。一般来说,只要合格的,熔断电流相同的都可以的。这个又不是什么精密仪器。

网友C:
这焊工得好好练练呀

网友D:
误插220 烧坏,在国内不插220哪里可以用?

网友:
这线路板第一次见,果然岛国产品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焊工得好好练练呀

双面封塑的板子,调到最高温也很难化锡,加松香后也一样,总感觉烙铁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误插220 烧坏,在国内不插220哪里可以用?

加变压器转1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求高,就用快速型的吧。一般来说,只要合格的,熔断电流相同的都可以的。这个又不是什么精密仪器 ...

只要15A,不论125还是220v。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15A,不论125还是220v。这样理解对吗?

理论上,每种熔断器,都有额定的工作电压,不能将低压型的用在高压的地方,防止拉弧。但实际上,125V的熔断器,是可以用在20V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面封塑的板子,调到最高温也很难化锡,加松香后也一样,总感觉烙铁坏了。 ...

估计焊锡不好加上老铁功率小吧

楼主:
60w的烙铁加松香加锡,也得半分钟才化锡。第二个焊点快多了。直接焊一直不化。CBB,不像保险管可以直接正面两头加热。更慢!

网友:
怀疑那个电容只是被熏黑了

网友:
元件有的一元多也包邮。

网友:
电容感觉没坏,估计是被压敏爆黑的,,,J(5%)档可以换K(10%)档.
保险还是选125v耐压的吧,如果用220v的万一哪天再插了220V那是不会断的,后面就会爆一大片,
这么好的煲就不要在乎那点邮费了

网友:
换保险一定要按照功率换,保险管是功率器件,一般来说选保险管是取负载最大额定功率的1.5倍,你看看你的微波炉标签是多少W的,再除以保险丝额定电压乘以1.5就是可用的保险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