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深圳佰步音箱(BT-3500)

楼主(2019-12-21):
为了拆电位器手动打磨一个套筒拆解。
我用手搓,摩擦摩擦了将近一小时时间,还两次差点捅出血!以后拆这种洞小的电位器方便了。买的12v充电电转坏了电池,等不及了只能手磨大法了!
这个小厂音箱做工还可以吧,虽然2030比较简陋,但是电容看起来没怀孕,而且一个四方块电容,整体元件还不差,变压器输出线也不差,还知道绕起来,减少干扰,导向孔还封了网防止四害进入,有些大厂都做不到。
开大音量卫星箱爆音,喷下电位器试好了。@衡水家维  @wjhwpp

网友A:
谢谢分享。。。。我都是一把尖嘴钳或者一个医用镊子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都是一把尖嘴钳或者一个医用镊子解决。。。。。。

上的紧你不好搞,有空也用电砖磨个备用比较快

网友:
实际上设计得跟山寨还是一个奶奶样这套筒管用多了,

网友(2020-01-22):
4558  2030 ,变压器看起来还挺大的。

网友B:
和三诺的有款贼像。

网友:
好吧,经常搞的话还是磨个套筒专用比较方便

楼主(2021-01-20):
引用 网友B:
和三诺的有款贼像。

我在广州第一次买的电脑音箱就是三诺铁奶罩的2.1

网友C:
如果楼主把卫星音箱的D2030更换成TDA2030A,再用一个输出1A的变压器供电,音质会提高不少其实象这类音箱,还是有不少的提升空间~!

楼主(2021-03-08):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把卫星音箱的D2030更换成TDA2030A,再用一个输出1A的变压器供电,音质会提高不少其实象这类音箱, ...

太多功放音箱了,惠威都扔床底下

网友:
还是觉得做工一般般了,不如漫步者来的扎实可靠了

网友:
这个2030不是tda2030

网友:
相对于大部分2.1,算很舍得的用料的了。居然用了TDA2050。变压器也用到1.5A,其它基本上是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