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KC006的充电波形

楼主(2019-12-21):
这货是06年买来的,电池放上充电, 还没跳灯充满的电池就烫得手不能长时间拿着。
用的不是很频繁,主要是为听短波收音机的电池充电。一起买来的16节电池都没漏液,而360元收音机附带的4节几年后全漏液烂掉(记得我当这4节是好货,没有充几次就不用了)

最近把充电器的电流取样电阻减小一半,充电速度慢了很多,正好买了个玩具电池电量测试仪。 看看改了充电电流是否有影响?
对比更改前后的放电量,增加50% ,而刚买了的多节新电池电量没有变化,估计是测试期间的几次冲放电把旧电池给修复了一些电量。

这个快易冲对内阻很大的电池不报错可充,对普通电池充一会儿就报错。充电过程中任意中断再充或跳灯后再充都没事。 不挑电池。(准备对比傻充看看那种好,后再发帖)。

因感觉还可以,所以想看看是脉冲充电还是脉动分时充电(前面已用万用表测试过)

这货有点乱标,2节是1A,4节是0.5A
实际1节至4节都是每节1.9A ,分时每节加电充
怪不得电池很烫手。

1至2节充电速度不变,交替加电,电流一样。

3节或4节同时充速度减慢一半。轮流给每节加电。  电流每节都一样,不是电池增加电流减少。

跳灯后会有短脉冲永远给电池涓流充电

这是开路波形,说明那短脉冲不是充电器的杂波。

这是充电时电池二端的正负脉冲(不知道对吗?请内行指教,我是第一次测充电器)
二节电时测一个通道

这是充电跳灯瞬间的波形,单节电池在充。
而判定的波形没找测到,本人不懂或者是玩具波不行要其它设备。

希望坛内有示波器的朋友,帮忙测测手上的充电器,还想买个好的用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怎么拆开?要拆哪些螺丝?

网友B:
楼主你说这示波器都是玩具波,那我们小白的这个二手波波岂不是连玩具波都比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怎么拆开?要拆哪些螺丝?

后面商标下一棵螺丝

敲开四周的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这示波器都是玩具波,那我们小白的这个二手波波岂不是连玩具波都比不过了 ...

数字波 把信号数字化后,后期可以玩很多花样,但最基本的处理要靠硬件支持,1052B是入门货那就更差了

如做最基的事就没你的模拟波好了,如自动触发时观察连续变化的信号,如最简单的语音。
只是用单次触发和储存来欺负模拟波。

还有就是体积小巧

网友C:
木有示波器的掩面而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有示波器的掩面而泣。。。。

你客气了

你会没有?

网友D:
硬件上设计还是很聪明的,多路复用,节约成本,我是老板我也许也会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上设计还是很聪明的,多路复用,节约成本,我是老板我也许也会这样干。 ...

是的

分时加脉冲每个电池

看了这个原理
TB上这些网红充电器,二节的要比4节的便宜几十元
如果也是脉冲分时充,个人感觉为省钱,买二节的更合算, 二节充好再充二节与四节一起充时间差不多(不确定它们是否也是脉冲分时充

网友E:
每次不充电的时候在延时后读电压。。。

有的电压向下变化趋势停冲。。。

实际电池稍稍老化这个充电器就没法停冲了。。。低内阻电池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次不充电的时候在延时后读电压。。。

有的电压向下变化趋势停冲。。。

TS-KC006
型号到今天都保持不变,可里面的电路有多种

我的这个,内阻9和7欧的放上去照充不误,而普通电池充一会马上拒充。

这次买10多节倍量,蓝标的全部充好后跳拒充灯(放在恒流上充好后对比说明品胜能充)
黑标的正常跳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