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十多台84英寸电视机无偿捐献捐献山区学校征集信息兼卖电视机

楼主(2019-12-21):
    就是这个电视机,前年年底拿回来一些,84英寸LG模组,原价十几万,但是没有外壳,零零散散的卖了几台给坛友,剩下还有十台左右不打算卖了,准备捐给贫困山区的学校,做展示或者教学都可以,请各位坛友提供信息。
    再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是模组,没有外壳,另外配了电源主板遥控这些,可以正常使用,可以挂墙,没有底座支架,外观不是全新,可能会有不影响正常使用的小瑕疵,捐赠包邮,到手可用,但是要自己负责安装,发货时间为年后。

    好了,到了广告时间
    每年一度的年底大清货又开始了下面是价格表
    很多坛友说没有照片,实在是型号太多,拍不过来。不过我将主要结构拍照并做了一些简单介绍,大家按照结构看就行。
     有需要的朋友请加我微信:

楼主:
S8000结构解析
         S8000隶属于TCL海外电子(惠州)的S系列,是目前最高端系列的最高端结构平台!
          TCL属于量子点阵营,但是量子点相对于OLED有一个很大的劣势,就是不够薄。由于OLED是自发光材料,电视机可以做到4--6mm的厚度,但是液晶电视由于存在导光板,早期厚度一直很难突破10mm。尽管量子点电视机在色彩和亮度上都比OLED要好,但是OLED可以把外观做的很漂亮。为了扭转劣势,TCL开始研发新一代超薄结构,TCL王牌(二厂)首先推出第三代代超薄的X系列(后来技术下放到C系列),TCL海外电子则推出了S8000。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将S8000的厚度做到6.4mm,视觉厚度和OLED相差无几。
          在电视机设计上,画质很难和超薄并存。这是因为电视机的画质和屏幕亮度是正相关的,而上次我们说过,超薄电视机很难提升亮度。TCL在这个问题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堆料。不惜成本的使用了进口灯珠,高分子有机材料超薄导光板,3M公司的背光膜片。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只有三星公司的高端面板通光率(全白画面)可以达到标准,但是三星公司以产能不足为借口,不卖TCL。TCL只能委托华星光电(TCL自己的)研发生产。三星看华星光电自己做出来了,也不说产能不足了,TCL二厂的C系列有部分就用的三星面板。但是,经此教训,TCL二厂最高端的X系列和TCL海外最高端的S8000,均使用华星光电的高端面板。有了高亮度的加持,S8000的画面看起来清澈通透,如果说一般高端电视机是透过窗户看风景的话,S8000是透过打开了的窗户看风景。画面无限还原真实场景,沉浸感体验非常强。
           画质做好了,音质当然也不能差,用于S6600结构上的杰夫公司提供的超薄音箱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于是TCL又研发了(不知道外包给谁了)Pure  sound纯音系统,重新设计音箱的结构和喇叭单元,在更薄更狭小的空间里,发出令人觉得是奇迹的声音。说实话,笔者也做了多年的音响工程,第一次听到S8000的声音的时候,感觉是难以置信的。倒不是说超过了多少万的音响,而是难以想象它把喇叭藏哪里去了。总体来说,听感超过市面上的千元回音壁,高音纤细清脆,中音柔和饱满,低音有力不混浊,但是限于物理限制,低音的下潜不够,还是没有办法和低音炮相比较(所以后来X815和X10就真的在背后加了一个低音炮)。
           S8000算是做出来了,但是成本太高,早期国内没有销售,后来苏宁收购了PPTV,用S8000做了65Q900,售价9999(至今有售),不要嫌贵,成本据说超过8000。今年小米也用S8000做了65  5 PRO,售价6000左右,但是即使经过极限压缩,成本其实也超过6000,不过小米可以用广告赚回来。
           国外情况有所不同,一万几千的不过就是发达国家几天的工资,S8000迅速披上各种品牌的外衣,和三星LG竞争。不好意思,对标的不是SONY大法,大法的量太小了。

楼主:
S6600结构解析
          S6600隶属于S系列,S系列是TCL海外电子(惠州)工厂的最高端系列,目前S系列只有S6600和S8000两款,S8000是极限轻薄设计,厚度最低只有6mm,暂时只有55和65英寸。S6600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设计,研发于2016年,突破了轻薄电视模组加外壳的结构设计,使用一体化的背板、背光和面板,将厚度从超过2cm降低至1cm。由于结构稳定,性能强悍,S6600可以从43到75英寸都有它的身影,也是TCL海外的主力干将。
         S6600结构为了达至轻薄,使用了侧入式背光结构,但是侧入式背光用于大尺寸屏幕时,容易亮度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TCL在两个地方做了改进。一个是使用了美国进口的长寿高亮度LED灯珠,亮度相当于国产灯珠的两倍。还有一个是使用了高分子有机材料做导光板,并使用美国3M公司制造的背光膜片,可以减少亮度衰减,并且亮度更均匀 。当然,性能的提升也导致了成本的大幅上升。以增光膜为例,东莞厂家生产的65英寸增光膜片应该在30至60元一张,但是 3M公司同规格的 膜片就要360元,而背光中类似的膜片至少需要三片。
          作为旗舰型号,在其他材料的选择上,也是毫不吝啬的。作为支撑整体结构的背板,S6600选用了304不锈钢板材,并且表面经过了拉丝处理和电镀上色。作为对比,TCL王牌的C系列,背板绝大部分也只是 冷镀锌钢板加喷漆而已。其它优秀的细节还很多,甚至连边框的固定螺丝,都很有讲究 。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大小,S6600都使用杰夫的双音箱六扬声器系统。每个音箱由一个丝膜球顶高音单元和两个椭圆中低音单元组成。音箱是超薄设计,但是听感比A系列更胜一筹。高音清脆,细节入微;中音浑厚而温暖,尤善表达人声。
           在内部的板卡使用上,早期是使用电源板、恒流板、主板分离的,后期由于成本压力,已经把电源板和恒流板 整合在一起了。
在面板的选择上,一般会使用三星、LG、华星光电的高端型号,具体点说就是广色域,透光率高。

楼主:
A800结构解析
          A800是TCL海外电子(惠州)在2018年研发的一种电视机结构平台,全称A8000,主要用于代工品牌。
          A系列是TCL海外今年推出的一个高端系列,主打音质和性价比,定位低于S系列(S8000,S6600),高于D系列。A系列由高至低有A800,A700,A600三个型号,A800用于65、75英寸,A700用于43、49、55英寸,A600用于32,40英寸。全系采用杰夫的四扬声器单元双音箱音响系统,外面的铭牌可以按需要标哈曼卡顿,JBL,安桥等等。为了降低成本,同时为了提高亮度以符合hdr10标准,全系采用直下式背光。另外有一点做的比较好的,是全系都用了主板和电源板分离设计,当然,为了降低成本,电源板整合了恒流板,但是也比三合一(主板,电源板,恒流板)主板的故障率低很多。
          A800作为系列的旗舰,使用了无边框悬浮屏设计,虽然实际成本并不会高多少,但是外观漂亮了很多。同时因为屏幕边框外露,所以一般会用LG公司的IPS面板。设计上为了增加美感和高级感,电视机底部是增加了音柱设计,外面有防尘布,同时喇叭可以正面朝向,降低桌面声音反弹造成的音质下降。背光方面,为了降低厚度,使用了全新设计的灯珠散射盖(这个就没有拍图片了),比D系列的早期设计厚度可以减少2CM,还可以使用更少的灯珠(节能),而背光亮度和均匀度甚至有所提升。

楼主:
A700结构解析
         A700全称A7000结构平台,是TCL海外电子(惠州)于2018年研发的一款新型电视机结构,隶属于高端的A系列,主要用于第三方品牌ODM,一般有43、49、55几个尺寸。
        A700的出货量非常大,大约占了A系列出货量的70%以上,可谓中流砥柱。
       相对于A800的无边框悬浮屏设计,A700采用了超窄金属边框设计,增加了对屏幕的保护,在屏幕的选择上也增加了种类,因为有YCOF的屏幕是无法用来做无边框设计的,但是用于A700就可以。与同样是超窄金属边框的S6600和P6结构相比,大家各有不同。S6600结构的边框是超硬铸造铝合金CNC加工再经过阳极氧化电镀上色,成本最高,但是强度最大,也非常轻便。P6结构的边框是背板一体精密金属折弯工艺,强度一般,成本最低,装配难度加大。A700的边框是使用钢板折弯,激光切割后做热处理增强硬度,再做喷砂表面处理,最后再上烤漆,这样强度虽然不如S6600,但是比P6要好,因为P6是背板一体,无法做整体热处理增强硬度,而且成本会比S6600低很多,只比P6高一些,但是装配难度就比P6低很多。
         和A800一样,A600同样采用了杰夫的四扬声器单元双音箱设计,而且音箱和A800基本一致,都是丝膜球顶高音单元加长冲程橡胶边复合纸盆中低音单元,内部有用电容做分频,音响效果出众,于市面上一千元左右的回音壁效果相当。面板也设计有音柱,右下角留有铭牌位置,后期会打上哈曼卡顿,JBL或者安桥等等高大上的商标。面板设计音柱位置的好处就是喇叭可以正面装配,提高音质。
         A700的背光系统和A800如出一辙,同样采用新型灯珠设计,有效降低了电视机的厚度。
         掀开后盖,电路板的布局也很干净整洁,电源板和主板分离,并且位于左右两边,据说这种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信号干扰。电源板和主板分离是会大大增加成本的,这个是良心设计。
         最后,虽然在理论上,A700可以用很多品牌的屏幕,不过就我所见,基本上还是用了LG的IPS屏幕。据说LG特别设了一个分公司在惠州TCL海外电子旁边,引人遐思啊。

楼主:
A600结构解析
         A600结构全称A6000结构平台,隶属于TCL海外电子(惠州)的A系列。主要用于43英寸及以下尺寸电视机的代工。
           与A700相比较,最大差别就是电视机的边框从金属换成了塑胶。对工厂而言,当然是节约了成本,另外,小尺寸的电视机本身不需要太大的结构强度,用塑料也足够了 。
          当然,后盖也变成上下分离的,和D120一样,又省了两块钱。所幸电源板和主板还是独立的。
          作为A系列的卖点,音响上倒是没有节省,依然是杰夫的四单元双音箱设计,音质和A700保持同样水准。
          对于卧室电视而言,A600可能是在性价比方面最合适的,价格只比D系列略高,音质却有非常大的提升。

楼主:
D800结构解析
          D800全称D8000结构平台,隶属于TCL海外电子(惠州)的D系列。
           D800也是目前D系列最新的款式。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边框设计,整体结构就像是A800取消了下面的音柱。
          与S系列和A系列的金属边框不一样,D800即使已经是无边框设计,但是依然使用了塑料框做衬底。
           D800的内部结构和D180基本一样,电源板和主板分立。不过D800的喇叭比D180的稍好

楼主:
D700结构解析
          D700结构全称D7000结构平台,隶属于TCL海外电子(惠州)的D系列。
          相比D180和D120,D700由塑料边框改用金属边框。相比A系列的A700,D700少了下面的音柱。其实D800也是A800阉割了下面的音柱。D700除了喇叭和A700不一样,其它部件都相同的。

楼主:
D180结构解析
    D180全称D1800结构平台,隶属于TCL海外电子(惠州)的D系列。D1800衍生的型号有D1801、D1850等等,均大同小异。D系列定位于中低端机型,是TCL海外出货最多的系列,占总出口70%以上。
    D180结构于2018年推出,相比前作,采用新型背光系统,降低了机身厚度,同时背盖由全覆盖式变为只覆盖下半部分,节约了一半的背盖成本。为了美观,作为支撑的后壳上半部分也做得完全平直,取消了加强筋。个人认为这会影响电视机的结构强度,但是工厂显然认为已经足够了。
    D180的面框为塑胶材质,边框宽度会随电视机尺寸加大而增加,总体而言,大约是10--15毫米。
    D180依然采用了电源板 (整合恒流板)+主板分体的方式,这点TCL还是厚道的。

楼主:
D120结构解析
            D120结构全称D1200结构平台,衍生有D124,D129等等,结构外观基本一致,隶属于TCL海外电子(惠州)的D系列。D系列是属于中低端产品的设计平台,D120是D系列的基础款。
           D120和D180同样是18年推出,相较于D180,D120更多的继承了上一代的设计,背盖为分段式设计,下部分背盖用于容纳喇叭和屏幕的边条板以及其它附件,上部分背盖用来容纳电源板和主板。由于上背盖的体积较小,限制了电源板和主板和大小,不过却节约了背盖的材料,虽然说可能只有一两块钱,但是对于TCL以千万为单位的出货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背光系统来说,整个D系列和A系列都是采用相同的方案,均为直下式背光,灯珠较上代有所改进,电视机厚度减小,个人感觉亮度和均匀度都比上代有所提升。

楼主:
75S6600(新)结构解析
         75S6600是隶属于TCL海外电子(惠州)公司的最高端的S系列的,为什么要带个“新”呢?因为原来的75S6600不是长这样的。
          原来的75S6600是和49-65的外形都一致,都是超薄侧入式背光。但是上次我也提到过一个问题,就是越大的电视机越不容易做侧入式背光,因为不做结构上的改变,亮度会随着尺寸增大而降低。
            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目前绝大部分侧入式背光电视的灯条都是下置式的,就是电视机底部只有一根灯条,我们假设电视机都使用同样规格的灯珠,为了便于计算,假设每颗灯珠的功率是0.2W,每厘米灯条可以放置5颗灯珠。40英寸电视机的外观尺寸是92cm*55cm,如果灯条长90cm,那么背光功率就是90W,假设屏幕尺寸是90cm*50cm,那么每平方厘米屏幕的背光功率就是90/(90*50)=0.02W。65英寸的电视机的尺寸是147*85,假设灯条长145cm,那么背光功率就是145W,假设屏幕尺寸是145cm*80cm,那么每平方厘米屏幕的背光功率就是145/(145*80)=0.0125W。可以看到,电视机越大,亮度会越低。实际上,工厂会通过提高灯珠亮度和改进背光材料来保证电视机的亮度。但是,无论是灯珠功率和背光材料,都存在材料学上的物理限制,不可能无限提高,而且,高端材料的价格提升是很恐怖的,可能提升2%的性能,价格会提高100倍。
          其实在65英寸的时候,做到超纤薄高亮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到了75英寸的时候,情况就变得很微妙了。保持原有架构不变,通过更换高端材料保证亮度,可以,原来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是价格会很高昂,例如现在的TCL75C2,材料成本就超过一万元。原来75的电视机卖几万一台,当然成本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随着大尺寸电视机价格的一路走低,除了TCL的亲儿子X和C系列,可以不计成本的投入,靠代工生存的TCL海外电子当然是不行的。
所以只能改结构啦,将侧入式背光改成直下式背光,灯珠想装多少装多少,亮度想多高就多高。关键是,成本大幅下降。当然,高端机的面子还是要的,除了背光方式改变,其它部件和材料,基本上和49--65尺寸的S6600保持一致。

网友A:
帮顶帮顶,入了老铁的一台hitachi 55寸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帮顶,入了老铁的一台hitachi 55寸的,感觉还不错

安卓的机器 可以安装其他软件吗? 或者说下内存大小啥的。。。
我们买到手的机器外观是啥样的?
有无外壳底座啥的?

网友:
很多年前看多坛友捐赠电视机的,感谢我们数码论坛的好心人 今天小学公益一日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92862

网友:
为楼主的善举点赞,如果有需要一定来您这儿买电视

网友B:
楼主表里最贵的是C2结构的,还有没有S8000结构的
看着流口水啊,c2和s8000哪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表里最贵的是C2结构的,还有没有S8000结构的
看着流口水啊,c2和s8000哪个强? ...

C2结构相当于S6600

网友:
我是贫困人口,捐一台给我吧

网友:
我已经入手 49和65两台日立了!

网友:
所以你家好像没看见s8000系列的在卖。那个U75C7006为啥比别的s6600贵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