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烤羊腿专用!用考伯特割刀改造一把锋钢刀条的斩头刀

楼主(2019-12-22):
收了几只很便宜的考伯特割刀,T型刀片的,手感相当不错,非常适合亚洲人手型,就想改一把烤羊腿用的刀,刀条选择锋钢改造。

这就是考伯特的割刀,大小适中,制作精良,手感好。这只刀开合涩滞,主轴螺丝切一字槽后拆解。

刀架也很出色,没有磨手的棱角。

内部很多砂尘,清洗。全部零件。

模拟组装,查看原刀架的与其他部件的位置关系,设计刀条的形状。

3毫米厚的锋钢条,开始钻孔。

把垫好木片的锋钢条放在浅托盘中,浸水打孔,防止过热。用台钻打孔。

锋钢条普通的高速钢钻头钻不动,手头没有特殊钻头。选择6mm的瓷砖钻头打孔。

非常难钻,几个小时才钻好一个孔。报废掉八九个钻头。

用原刀架放样。

模拟组装,勾勒斩头刀条的大致轮廓。

用钨钢划针勾线。

勾线完毕。

角磨机+切割片切割。一定要选优质切割片,否则,切割过程将非常难受。

刀条成型。

初步打磨出刃型后模拟组装,确定刀条的长度。

调整刀条为合适的长度,即可进一步开刃、打磨。

坡度基本成型。

初步打磨完成。坡度很好。

预留0.3到0.5毫米的刃厚。

找来油石条,用缝纫机油进一步打磨开刃。

最后开刃口。没有磨刀器,用两个小台钳配合开刃。螺丝刀与刃口线平行,夹刀条的台钳转一个合适角度,即可开刃了。

照片糊了。效果不错。

开刃完毕。锋利无比,稍不留神就给自己手指切开一个口子,因此歇了好几天。

斩头断面很漂亮。

原刀架厚度4mm,需要加垫片找平。找来一个不锈钢垫片打磨到合适的厚度。打磨垫片,用热熔胶把垫片粘到木棒端头,打磨很方便快捷。

刀轴换不锈钢螺栓+薄螺母。红圈内是打磨好的垫片。

不锈钢螺栓直径稍小于6mm,刀条上的孔大于6mm,用不锈钢的拉杆天线改造轴套,效果很好。

组装完毕,满意。

霸气的烤羊腿工具刀。

切羊肉刷刷的。

完毕。谢谢!

网友A:
你这是做了一把刮胡刀啊,你这锋钢生锈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做了一把刮胡刀啊,你这锋钢生锈么

割羊腿那么多油应该没什么机会生锈吧。。。。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撒

网友B:
刀片麻点让强迫症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做了一把刮胡刀啊,你这锋钢生锈么

肯定比不锈钢锈的快,要勤保养,这是唯一的缺点。但锋钢真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麻点让强迫症受不了

那些麻点没有特意打磨,保持了材质腐蚀的原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比不锈钢锈的快,要勤保养,这是唯一的缺点。但锋钢真好用啊。

其实我也做了把峰钢水果刀,那个锈和那个金属味真是不习惯,不过我找到一些缓解生锈的窍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也做了把峰钢水果刀,那个锈和那个金属味真是不习惯,不过我找到一些缓解生锈的敲门 ...

分享一下经验呗,怎么缓解生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下经验呗,怎么缓解生锈?

涂抹硅油保养

楼主:
这个我真没想到。家里有凡士林,应该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真没想到。家里有凡士林,应该也可以。

说实话我以前也想做这刀头样式,你想看看我做的水果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以前也想做这刀头样式,你想看看我做的水果刀么

看,正打算做个水果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正打算做个水果刀

其实这水果刀不长不大

网友:
磨个扣槽吧,不然湿手 不好拉出刀片。
还有以后上绣或者进脏东西 腻住,没口槽也很难拉出刀片。

网友:
这个厉害,切割+研磨就得累死

网友:
打磨想必很费工夫

网友:
你需要一台砂带机,打磨效率提高几百倍

网友:
太有功夫啦,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