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教】LED灯可以拿掉灯罩用吗

楼主(2019-12-22):
大家都知道,室内照明用的LED灯拿掉前面的遮光板,亮度会增加不少,有些品牌的甚至能大增。拿掉灯罩后直接看上去会刺眼,但如果只是刺眼的话,倒不是大问题,为了亮度宁可拿掉。

担心会不会有蓝光、紫外线之类的问题啊?
不知道LED芯片本身是不是已经过滤掉所有的蓝光和紫外线了,
还是需要灯罩进一步过滤啊?
有没有专家了解这个原理啊?

网友:
嫌亮度不够可以换个亮度高一些的灯板啊,

非要舍不得那个钱,
连刺眼都不顾了,
还管什么蓝光紫外线

网友A:
塑料灯罩唯一的用处是柔和灯光,没有其它功能

网友:
对灯光起到柔化作用,不建议摘掉灯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灯罩唯一的用处是柔和灯光,没有其它功能

还有防蚊虫

网友:
楼主真有意思,连刺眼都能忍受,为什么就不能忍受亮度暗呢???

网友:
廉价的LED灯蓝光估计会超标

不知道你们有没这样的感受:去大商场的珠宝柜台 还有手机卖场的柜台等等大量采用廉价LED灯带,集中照明的地方,眼睛是不是有很强的不适感?

网友:
隔离驱动就不怕,非隔离小心触电

网友:
非隔离小心触电

网友:
白炽灯、节能灯时代也一样呵,拿掉灯罩更敞亮。只是已经有钱讲究用灯罩了,就不怕多花点灯泡钱和电费。

网友:
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柔光罩是必须的,就算是健康的青年人也得用柔光罩,现在工作和生活中各种光源种类纷繁,用眼太多,保护眼睛才是关键。灯不亮,换大的。

网友:
LED是点光源,多灯珠的LED灯,不用匀光板会有重影,对眼睛不好。有些敏感的人,会有头晕恶心感。

网友:
灯罩隔离紫外线那是卤素灯时代的事了吧

网友:
柔光罩应该没有滤光作用,刺眼也只是在眼睛直视灯珠时,我自己diy的一些cob面光源吸顶灯都没加柔光罩,要找合适的不好找

网友:
不好的灯罩,透光率较低,甚者使照度降低一半,成品LED灯发热量不低,有灯罩使散热不好。我自己DIYLED灯,多片COB灯板并联,控制电流灯板发热量很低,从某宝淘的钟形灯罩,既聚光,又不遮挡光线,高效、节能。

网友:
你这问题应该就是纯粹为了发个帖子

网友:
觉得不够亮买个瓦数大的灯不就行了,没灯罩别人去你家怎么说你

网友:
灯罩没有过滤蓝光和紫外线的功能,所以你可以随意拆掉灯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