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邻居修个液体加热器(小电饭锅)不通电

楼主(2019-12-22):
又是星期六,每个星期都有点东西修,邻居惯例。老站注册数码之家已经有8年了,可是M币少的可怜。拆这个锅碰到异形螺丝,就想起努力发帖到时可以换把多功能工具该多好。

废话太多,拆。

没有专用工具,用的小一字拧。

主板全貌。

主板背面。

修之前,先看。铜箔烧了,已经起碳,

对应外壳痕迹。

外壳对应线路板位置。

看完了,现在就开始测。
CL电感开路,整流二极管击穿两个,保险开路,别的没测出什么问题。

处理积碳处,因为碳会导。后用导线连接。

更换好坏件后上电测输出电压12.6V正确。

涂抹上704做保护。强电之间,强弱电最好都涂,特别是强弱电,湿度大或小强观光时保护CPU单片机
不被击穿。

现在猪蹄价格太贵就不买回来试机了,试试按下蹄筋功能30分钟用“手蹄”短时间触摸加热正常。

坏件合影。惯例是一包11块香烟。看来得戒烟了。

网友A:
板子上的黑点点是小强的记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的黑点点是小强的记号吗?

是的,小强惹的祸。

网友B:
弄这么复杂的电路,不如买个三省煨炖炉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这么复杂的电路,不如买个三省煨炖炉省心。

就一般的定时加温度控制,很普通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