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里的7135

楼主(2019-12-22):
之前拆了手电筒驱动板上一颗7135横流芯片,怎么点led都不亮,我以为被烙铁高温拆坏了,今天拆手电筒的时候用万用表量了一下驱动电路才发现和我想象不一样。简单画了一个7135没有外围辅助电路的直接点亮led电路图,

这个芯片可能是因为手电开关是断电池负极,所以设计的长通led线是正极。
了解之后点亮了草帽led,电池3000mha手机换下来的电池,电压4.1v,接通7135后电池被负载拉低到3.8v多,7135输出给led在3.177v左右。
电池3.8v,接通7135后被拉低到3.6v,7135这时输出给led3.149v。
我没想到这种草帽led这么耗电,一共24颗。之前没有用7135,只用了n4007压降,很耗电,现在用7135依旧。
原来不是共GND线路

网友:
草帽灯珠也得看功率,功率到了耗电是必须的

网友:
只管一点的

网友:
电流到350毫安的话,芯片会线性稳流发热,过热后会降电流,需要给芯片加散热。

网友:
其实7135还是很好用的,我的4档调光手提灯就是用的7135不同组合,比电阻好用。

网友(2021-03-19):
图纸很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