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士18V有感无刷电动工具电机(这算空心杯电机吗)

楼主(2019-12-22):
博士18V有感无刷电动工具电机(这算空心杯电机吗)这电机做工不错可惜是一次性电机轴承坏了没法无损拆开换轴承

只能暴力加蛮力撬

60度的霍尔

扒掉它的衣服

也有硅钢片但和转子隔离的啊

骨肉分离

前后轴承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里面的铜丝不细啊

网友B:
这是磁铁做转子,然后用线圈做定极咩

网友C:
这个算内转子~

网友D:
废铜不少,好像还很好拆

网友E:
有用大热风枪,给车贴膜用的,用高温吹齿轮,就可以用镊子无损拆下更换

网友F:
无刷看来也有寿命

网友G:
这线圈是怎么绕的?手工还是机器

网友:
你手机没偏色的话,这漆包铜线颜色看着很可疑。是铜的还是铝的?

网友:
把那么好的电机拆坏你赔我M币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铜丝不细啊

电动工具的电机铜线都不会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磁铁做转子,然后用线圈做定极咩

无刷的都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算内转子~

就是内转子电机呀就不知道算不算空心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废铜不少,好像还很好拆

外壳都是暴利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用大热风枪,给车贴膜用的,用高温吹齿轮,就可以用镊子无损拆下更换

哥们完了已经拆残了,已经死翘翘了

楼主:
做工是不错就是这设计师大脑有毛病搞成一次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刷看来也有寿命

大多数无刷电机都是用螺丝固定或者铆几个点固定换个轴承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线圈是怎么绕的?手工还是机器

应该是极其绕的吧人工效率太低

网友:
太暴力了,没办法换轴承修复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