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缆线的选用

楼主(2019-12-22):
想问一下,有哪些性价比高的电缆线,价格适中质量好的牌子。家里装修要拉电线,用到4平方和2.5平方的线

网友A:
白云山的,烟台沪安的,

网友:
反正这些电线都是,都是大型开发商用的电线  都是龙湖和碧桂园指定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云山的,烟台沪安的,

好的,谢谢。

网友(2020-02-03):
这玩意重啊,每个地方都有当地名牌的。。。质量几乎等同于用料。。。

熊猫,起帆,珠江,中策,宝胜。。。

实际有些开发商用的小牌子也质量没问题的(找的专业公司代工的),因为跟用户关系好,你懂的。。。

塑料皮一般没啥问题,主要是铜芯,足100米,然后用毫欧表测100米电阻,国标有最大电阻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