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魅族手机原配的QC2.0快充,坏得莫名其妙

楼主(2019-12-22):
正在画板,听到手机吱一声,不充电了。

于是喜闻乐见的铁锤大法:

没见到什么爆炸和怀孕。测量保险丝烧了,不过暂时没有勇气接通来插电。梁静茹在哪里?给我一点勇气。。。

网友:
交流输入端串个灯泡再上电就不怕放炮了

网友:
你都会画板了你就不能测量一下各原件?

网友:
换个充电头和线,看是不是手机坏了。估计应该是头的保险丝烧了

网友:
STK4191攻放板不差

网友:
所以说会设计的不一定会修理

网友:
换保险,串个灯泡,你就有勇气了!

网友:
串个100瓦灯泡,最多再bong一下。

网友:
这东西坏了就拆了卖铜吧

网友(2022-09-20):
那个紫色的压敏电阻烧了吧,万用表能量出来,电阻档刚开始电阻小后来无穷大

网友:
现在氮化镓充电了,你这还2.0,正好给你个淘汰的理由!

网友:
查整流管、IC。

网友:
QC2.0,宝宝上边¥十元钱的大把,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现在一看见魅族这两个字,就想起了当年的M9

网友:
还是换新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