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入手拆s37,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9-12-22):
刚入手64g,拆开al的大s降级片,可惜不是正片,市场上怎么还有这么多雷克沙的降级片u盘,来个大神讲讲这个盘,不会是回收的旧颗粒,diy干上去的吧?

网友:
查看外包装、闪存芯片和主控芯片生产日期,同期为原装正品。

网友A:
是老库存出售。外包装没有生产日期。CG不准,用量产工具查信息。

LZ的是AE主控?我的S37是AB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老库存出售。外包装没有生产日期。CG不准,用量产工具查信息。

LZ的是AE主控?我的S37是AB主控。 ...

是的,外包装没有生产日期,ae的主控,大佬有没有对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B:
两个版本,一个是3267ab,14年的,写入60不到。一个是3267ae ,16年的,大文件写入70多,但是小文件写入经常卡主不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版本,一个是3267ab,14年的,写入60不到。一个是3267ae ,16年的,大文件写入70多,但是小文件写入经常 ...

14年的有可能正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版本,一个是3267ab,14年的,写入60不到。一个是3267ae ,16年的,大文件写入70多,但是小文件写入经常 ...

确实。我的是AE,小一点的文件惨不忍睹

网友:
闪存主控以的生产日期都在芯片上,电路板也有生产日期,根本不用软件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年的有可能正片不

这东西看批次的吧,最近市场上的s37好像都是来自某国的库存货,大概都是降级片

网友:
AL级别的MLC,相比TLC的,不错了。

网友A:
因为没拆,所以写在电路板上的日期啥的,没法知道;AE/AB的量产工具到处都是,好找;AB也不是那个速度,我的是S37/3267AB盘可稳定达到W65,个别时间可到70+,Win10环境。

网友D:
大佬们帮忙看下,这个颗粒是MLC还是TL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佬们帮忙看下,这个颗粒是MLC还是TLC

单片闪存PFF68        FBNL06B256G9KDBAB=NW813  MT29F256G08CBCBB,MLC模式32GB,TLC模式48GB。两片开60GB是MLC,开90GB是TLC。 三个芯片生产日期挺近,大约是新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单片闪存PFF68        FBNL06B256G9KDBAB=NW813  MT29F256G08CBCBB,MLC模式32GB,TLC模式48GB。两片开60GB是MLC ...

镁光的L06B不能转TLC,只有intel的L06B才能转TLC,不要误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拆,所以写在电路板上的日期啥的,没法知道;AE/AB的量产工具到处都是,好找;AB也不是那个速度,我 ...

我的可以写入最高也是70+,读取可以148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镁光的L06B不能转TLC,只有intel的L06B才能转TLC,不要误导人

一直玩INTEL的L06B,micron见得不多,忘记了micron不能随意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玩INTEL的L06B,micron见得不多,忘记了micron不能随意转换。

intel和镁光是非常奇葩的一对、

比方说L06B这个东西,都是同一个晶圆下来的,镁光不能开B0KB,intel的却可以开B0kb、

到了B0KB这个制程,全部只有镁光的,intel却没有B0KB、

镁光客气的直接给做成B0KB的了、难道是错开产品目标客户 避免正面竞争?

B05这个制程也是,只有镁光有,intel没有B05的、

注意B05和L06是同代、L06B和B0KB是同晶元、

网友G:
上个月底买的s37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个月底买的s37

拆开看看,这个可以无所拆

楼主:
看大佬发的料号清单,这个颗粒竟然是3d 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