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刀出鞘,劈开黑夜:卫途T11远射手电

楼主(2019-12-22):
Weltool卫途手电除了精准的使用定位、精良的设计、精细的做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其每一款产品都以水浒一位好汉的诨名命名,比如红色的这只叫“一枝花”,今天要说的是水泊梁山排名第81位的好汉——地稽星操刀鬼——T11

T11筒如其名,外观刚猛霸气十足,大灯头占了全长的一半,一看就是一只主打远射的手电,而且还配有一只黄色滤镜,改变灯光颜色,黄光在大雾雨雪天气比较醒目,增加了打猎等情况使用的效果。

T11是一只远射手电,近800lm的最大光通量,通过优化光路设计,能够带来超强的远射能力,就像一把鬼头刀,劈开黑夜,同时兼顾了近距离的泛光照明。

下面,就详细说一说Weltool好工具卫途,T11操刀鬼远射手电的主要特点和性能。

外观设计元素丰富
卫途新款设计包装,红黑白三色,开盖纸盒,虽说简陋了一些,但我从来就不是看中包装的人,只要内部产品品质好,没有包装我都无所谓,降低成本更好。

配件也是满足基本使用需求,防水胶圈一根,说明书一份、质保卡一张,表扬标配的滤镜,但是没有个手电套略嫌遗憾。T11使用18650电池,也可以兼容两只CR123电池,配个转接筒就不会在筒身内晃动,适用性较强。手电套和铝合金电池转接筒,可以在卫途厂家购买。

T11采用重量轻、散热快、强度高的航空级铝合金作为外壳材料,表面采用黑色阳极氧化,氧化着色均匀无色差,质地坚硬,具有较高的耐磨防刮能力,滤镜罩也是黑色,与筒身保持同色系,协调统一。

T11作为一只使用18650电池的远射手电,广口深灯杯必然会体积稍大,通光口径达到44mm,全长163.2mm,筒身直径25.4mm,就是标准一英寸直径,适合大部分手电夹。筒壁厚度接近3mm,异常坚固,尾盖直径稍大为29.8mm,空桶净重249.1克,滤镜重量15.6克,一只18650电池重量不到50克,T11的全配使用重量也就刚超过300克,总体比较扎实趁手。

T11外观有4大设计特色。一是灯头。灯头锥筒外侧面的八条长水滴造型,巧妙解决了大灯头表面单一曲面的沉闷感,长水滴造型也符合T11的远射特点。

灯头外径很大,约为53mm,滤镜装配很紧,在使用中完全不会晃动松脱。

灯头为铝合金黑色氧化压环,顶部有80个密集小凸齿,边缘都做了钝化处理,加工虽然会复杂一点,但是增加了美观度,很值。压环很厚,进深约6mm,有效保护面积较大的灯头玻璃,如果是不锈钢的就更好了。灯头外沿白色印字清晰,商标、型号、诨名都有。

其对侧是三角形防烫标和本手电序列号,承继了Weltool一贯的严谨,印字与下部的认证标识、电池极性标记位于同一条直线,都采用国际标准用图,强迫症也挑不出毛病。

第二大特色是散热鳍,T11周身都是弧形,没有铣出的平面,散热鳍也是三道整圆,散热槽宽度和散热鳍高度都采用科学设计,360°全方位提高通风散热效果。

T11采用一体筒身设计,筒身与灯头是一个整体,一方面能够增加强度,提高稳定性,另一方面有利于筒身参与散热,后面会有相关测试。

第三大设计特色,就是筒身的设计,这个螺纹有点意思,并没有从头到尾一气贯穿,而是在中间断开了三处,形成错落的视觉效果。

螺纹配合经典的小方块滚花,每个滚花内部都有点状内凹并配合多条横向细纹,整体加工无突兀无毛刺,手感舒适便于抓握和固定,并兼具通风排汗功能。

虽然T11算是18650手电里比较重的,得益于筒身的纹路设计,抓握使用可以感受到较大的摩擦力,而且稍压手的感觉也能使手保持更加稳定。

第四个特色就是尾盖。T11尾盖外侧采用八棱设计,配合筒身一致的滚花,粗犷豪迈便于手指捏紧拧动。尾盖采用端面导电方式,可以实现拧松彻底断电,内部负极采用镀金弹簧,一方面减小电阻从而减小外电路压降,确保大功率使用,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弹簧被空气氧化腐蚀。

尾部为矩形螺纹,行程较长,根部是双防水胶圈,进一步提高T11的密封效果。也可以兼容Fenix的线控开关代替尾盖,进一步增强T11的实用性和操作灵活性。

内部正极同样采用镀金弹簧方式导电,两侧弹簧蓄力压紧电池,使手电在奔跑跳跃摔落等情况下也不会发生断电跳档的情况。筒身内部加工也比较精细,没有在看不见的地方偷工减料

T11使用尾部正向开关,轻按点亮,马上松开再快速半按,实现换挡,按下实现常亮。使用中如果想换挡,需要先关闭手电,再轻按开关。按键力度需要稍大,按下会有声音和触觉反馈,没有复杂的调光逻辑,操作简单。

再来说说这只滤镜。滤镜铰接处自带弹簧,只要推开一个开口,就能自动弹开,并依靠弹簧弹力相对固定,以实现黄光、白光的瞬间转换。

如遇雨雪雾等恶劣天气,黄光的穿透性更强。这只滤镜采用有机材质,质轻、透光性较强、不易破损,但是个人感觉颜色稍微有些偏绿。

T11周身圆润没有平面,也没有抱夹和手电套,装配了滤镜后,两个抬镜点和铰接处,就形成了防滚的三个支点,便于手电的稳定放置,确实是一个比较实用的配件。

T11的握持手感还是不错的,由于灯头稍重,重心靠前,握满筒身后小鱼际刚好能够顶住灯头直径扩大的位置,形成稳定的支撑,拇指也方便按尾部开关,即便带着手套也不会影响调光操作。

为了远射的光路设计
T11标配一颗Osram紧凑型的远射LED,这是一颗面积超小的远射核心,本人之前在别的手电使用过程中也有所体会,确实是射程较远、发热适中的一款LED

灯珠为色温6500K左右的正白光,在T11上最大能够发出743lm的光通量,还有一个常亮档位为297lm,信标闪模式的光通量更低一些。

T11采用一枚铝合金光面深灯杯,科学设计的曲率,能够把小核心的点光源集中发散出去,形成较好的平行光照射,达到高光强远射效果。

灯头玻璃采用镀膜工艺,呈淡紫色,能够提高光线出射效率,通俗一点说就是更亮。

T11的远射光路,必须离得较远才能拍出满杯黄水,而且角度稍有偏转就会出现露白的情况,也从一个侧面映证了T11出射光线一定会很平直。

超视界的远射
灯头距离墙面约30厘米,主光斑小且集中,直径约5厘米,亮度很高很刺眼;副光斑与墙面有明确清晰的分界,直径约35厘米;主副光斑之间有一段较低色温过渡带。近距离光斑中部有黑心,约30厘米后变淡,约1米后才逐渐整体变亮。

在户外,T11出筒光线非常平直,较长距离内亮度肉眼看不出来衰减,侧面看副光斑形成三角形区域亮度较低,拍照不可见。这光刀的效果非常醒目,让我想起了激光手电。

在我的印象里,Weltool是第一家推出激光手电的,目前已经有多家厂商推出了白激光手电。LEP手电的最大特点就是光强高、光柱不发散、中心亮度高、照射距离远,猜猜下图哪个是激光?哪个是T11

在户外较远的距离,约60米左右,T11的光斑比激光的光斑直径略大一点,中心亮度比激光低一些。

下面这张图可以看出,激光完全没有泛光区,T11能够实现较大面积的泛光辅助照明。在较近距离的主光斑中心区,T11视物比较清晰,激光看起来有些刺眼,不易分辨物体的细节。

260米左右的夜视中等距离,T11和激光都有较好的光斑内视物细节,只照写字楼的楼面,不照窗户不扰民,楼面的瓷砖缝都能看清,光斑直径约两层楼的高度7米左右,激光的光斑稍小更亮一些。

城市里光污染太严重,还是进山吧。个人感觉山顶距离在2千米左右,实际肯定超过千米,下面动态图是T11和激光的照射效果对比。激光的光柱更亮、山体上的光斑也更亮,T11也能达到山体,光斑大了一倍左右,并且多了泛光区,能够看清近处的地面和树木,也很实用。

T11光柱出筒笔直,由于有透视近大远小的效果,所以光柱角度从视觉来讲没有太大变化。近处的泛光区亮度用于走夜路、看近处也足够了。边缘稍有紫光,有可能是光线在灯头内多次反射加上镀膜的效果。

抬筒照天,似乎能够直上云端,这也能够形成较为明显的提示,T11的信标闪也不同于一般手电,是快闪两下停一秒的方式,这样就能实现发信号功能,可使别人在很远的距离看见这种无遮挡的光信号。

T11一共2挡常亮照明档位,配合滤镜就能形成四种照明效果,照射距离远和亮度集中,非常适合搜索使用,配合近处的泛光照明可以开阔视野,不至于明暗分界太严重,引起眼睛不适。

黄光的穿透效果更好,比较适合雨雪雾天气使用。这段时间,霾都偏偏一直是大风蓝色预警,半夜山上冷的要命,关键时刻反倒没有雾霾了。黄色这么一照,山路和远处的树木都很清楚,不会显得刺眼。

配上黄色滤镜后,T11的照明同样也能形成可见清晰的光柱,应该比较适合丛林、山谷等潮气比较重的地点使用。

在山门的入口处,距离大概300米远,看看T11的效果,低亮和黄光均能清晰激发牌坊上的金字,黄光看起来更加柔和一些,发光面也更大一些。

下山后又找到一处废弃的铁路,T11的照射能够穿透这种笔直向前的地形,在尽头形成明确的照明可视点,配合望远镜,应该能够看清楚千米的细节。

性能实测
1、档位照度测试
使用一只3000mAh品牌18650电池做下列测试。打开照度计记录照度数据,同时在灯头下部灯珠位置、筒身中部连接热电偶测温,由于中心光强太高,较短距离照度计爆表,所以将灯头距离照度计约170厘米,开始做测试,连接电脑自动记录数据。

T11只有高低两个个常亮档位,对应的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低亮照度约为高亮的2/5,这也符合光通量294lm743lm的比例。

2、极亮续航测试
接着做降档和续航测试,开启高亮后照度即开始缓慢下降,1分多钟后下降斜率加大,约430秒左右,完成降档,此时照度为39700lux,为初始照度的72%,远高于低亮档位,此后一直保持水平恒流直线输出。

第一个小时内,除前期有一个微幅跃升外,全程基本保持水平输出,这样就保证了在高亮档位能够维持恒定的亮度,确保户外长时间持续使用。

1小时5分钟左右,照度开始再次下降,1小时23分灯闪三下,提示电量不足,并继续维持照明。约1h30′左右,灯闪4下并自动关闭。静置一会后,可以手动按动开关打开照明,并能维持约7~8分钟,但是亮度明显下降较快,这样就保证了在无法及时更换电池的情况下,T11还能继续应急使用。

第三次自动关机后,取出电池,T11电路设定的截止电压应该在2.9V左右,既没有对锂电池过放、损坏电池,也最大限度地使用了电池电量。

3、发热散热
在做极亮续航测试的同时,使用热电偶测温计同时测量灯头和筒身中部两处温度,如下图所示,每10秒记录一次数据,共记录12分钟144组数据,起始室温约为24℃。

将数据画线并与照度图叠加在一起对比,可以看出开启高亮档位后,两处温度上升速度并不快,而且前期两处温度几乎保持一致,一分钟后灯头温度逐渐高于筒身,测量12分钟全程维持缓慢攀升状态,至测温结束灯头温度达到最高36.6℃,筒身35.6℃,两处温度差距不大,可见一体筒身的传热散热效果还是不错的。

1小时左右,这时发热散热大致达到平衡状态,再次读数,两处温度分别为44.1℃和42.6℃,T11外壳的散热效果确实不错,长时间握持时用,不会烫手。

4、防水测试
Weltool说明书标出T11的防护等级为IP67,本人看到两条防水胶圈,觉得卫途有些保守了。直接开灯扔到小溪里泡着并被水流冲刷,手电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取出来后各项操作也都正常,暴雨天操作使用T11也不会造成损害,户外全天候、全地形可以放心使用。

体验总结
经过多日使用体验, WeltoolT11聚光远射能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再加上与激光比肩的效果,配合泛光区能够形成较开阔的视野,高亮度续航能力也比较强,档位调光转换比较简单,性能稳定,非常适合户外搜救或者打猎使用,当然了,也很适合筒友夜射玩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