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大神指导一下这个保护板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9-12-22):
保护板基本参数:48V15串,充放电同口。

故障现象:1、连接电池或者单独供电连接电池,发现正极线附近的一个50Ω贴片电阻发热,可开机,上位机通讯失败(485/232均无法连接);
     2、充电时接电池正负极电压仅有4点几伏;
     3、单独用充电器连接充电负、充电正,指示灯不亮,手指同时触摸限流小板上两个电极管,后保护板开机指示灯亮,50Ω贴片电阻发热严重。

   请教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怎么查?没有电路图

网友:
好像老王家的!

楼主:
老王?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