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OpenWrt的16G启动U盘(实际占用1G)。导出IMG文件后,怎么缩小导到4G的U盘...

楼主(2019-12-22):
一个OpenWrt的16GU盘(实际占用只有1G)。导出镜像后,是一个16G左右的IMG文件,怎么缩小导出到4G的U盘上。
有没有对应的工具或要怎么操作?   感谢。

网友A:
估计就做下引导其他直接拷贝就行了

网友B:
前提,1G末位位于最后一个分而且,1G位置后没有数据.

```
dd if=... of=...  bs=1024 count=1048576
```

然后修复下 分区.

----
或者用备份工具....
或者 tar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提,1G末位位于最后一个分而且,1G位置后没有数据.

```

感谢。除了这个方法,  没有合适的工具?  感觉应该这个操作蛮常出现的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做下引导其他直接拷贝就行了

我试过了不行。报错。 可能有啥特殊的格式。  UltraIso和winimage都打不开不了这种IMG文件。说啥格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