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模块自己拼装一个山寨版"汽车充电宝"

楼主(2019-12-22):
我的10岁小破车,因为换了工作,长期闲置,经常一个月才开一次,电瓶亏电比较厉害。因为停在楼下的自行车棚里,旁边刚好有个插座,就买了个充电器时不时在楼下补一下电,有一次被物业发现了,不让我充,后来居然把插座的线都给拆掉,彻底断我的后路。你以为这样就能难住一个常逛数码之家的人吗?对于坛友来说,这简直就是“洒洒水”啦,你不给电我用,我不会自己带电下去充吗?于是萌发了拼装一个“汽车充电宝”的主意,大概作用是在家里用可调电源给“充电宝”充满电,再把“充电宝”带下楼给汽车电瓶充电。先粗略画一个简图,大概思路是利用别人电动自行车淘汰下来的10串36V锂电池组,拆掉坏的4组,留下性能尚可的6组,加一块3串25A带均衡的保护板,拼成一个12V的电池组,12V经过一个可升压、可降压的充电模块转成合适电压再给汽车电瓶充电。这批淘汰聚合物电池一个大约是3000mAh,我用8个并联成一组,大约有24Ah,考虑到电池也不新了,再就是转换效率的问题,咱打个5折把,就当它能转换出12Ah的电量,我车上的电池是60Ah的,用这个补一下电应该够用了,不够也没办法,我只有这几块电池了,不够就上楼下楼多跑几遍吧。先粗略画一个简图。买材料,花了我70多块钱。充电模块是可调的,输入5~30Ⅴ,输出0.5~30V,卖家说转换效率88%,最大功率60W,自然散热能长期工作在3A电流,加强散热能达到4A。充电模块需要改动一下,把三个指示灯和调压、限流两个电位器引出来装到外壳上,这个外壳是另一个废旧电动车电池组的,没花钱。做这种DIY最麻烦的一步都是外壳的各种开孔,方的、圆的搞了我一整天时间,风扇孔直径67mm,可我只有一个25mm的开孔器,不买了,就开成梅花的样子算了,两把风扇一个吹一个吸,希望能长期工作于卖家说的60W功率。另外这个充电宝外形比较扁,可以放在发动机仓里面,然后盖上机盖让它自己慢慢充,可是我就怕没人看护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意外,先用着吧,再想想什么办法能提高安全性。

网友A:
充电宝卖掉,整块汽车太阳能板补电

楼主:
哈哈!天助我也!刚刚翻了一下我收藏的电子垃圾,从另一块13串48V的保护板上找到一个84℃的温度保险,抽空把它移植到这块12V保护板上,再把旁边的0Ω电阻吹掉,就多了一重保护了。今晚过节,过完节再弄,祝大家冬至快乐!全家团聚吃个团圆饭,明年多挣些钱,能轻松剁手自己心仪的工具!

网友B:
软包电池,盒子里螺丝和接线柱都很容易把软包电池刺破,一旦变形破了那就很容易着火,不推荐你这么干。反而更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包电池,盒子里螺丝和接线柱都很容易把软包电池刺破,一旦变形破了那就很容易着火,不推荐你这么干。反而 ...

谢谢提醒,确实有这个风险,而且温度保险对这个风险一点卵用都没有。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所有电池都用厚的海绵双面胶粘在底部,粘得很紧的,第一次贴错了费了我很大劲才扯下来。打算以后把有短路风险的一面用玻纤板隔开,另外有缝隙的地方都用电池组原来带的泡沫绵一样的东西塞住,不让它有活动空间。不过毕竟是山寨的东西,想要做到买的东西那么安全是不太可能了,尽量提高一些吧。

网友C:
还不如买个太阳能的充电板,放在挡风玻璃下能涓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卖掉,整块汽车太阳能板补电

车放在单车棚里,晒不到太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买个太阳能的充电板,放在挡风玻璃下能涓流充电

车放在单车棚里,晒不到太阳,除非把太阳能板放在单车棚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那些东西在哪里买的呀,感觉太贵啦,网上买能便宜不少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5 ...

淘宝上一家叫"risym旗舰店"买的,确实贵,我图它家东西全,啥都有,各种各样模块也好,元件也好,都挺全的,一般在这家一次性就能买全,就不用像花木兰一样"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一家叫"risym旗舰店"买的,确实贵,我图它家东西全,啥都有,各种各样模块也好,元件也好,都挺全 ...

如果是单个的在他家买还行,因为包邮,但是如果你东西多,在他家买绝对不划算,因为单价偏贵,上面我发的链接的优信电子,东西也很全,而且价格不贵,买满2元即可包邮,比risym好多啦,东西的质量也比risym要好,我强烈推荐你去优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单个的在他家买还行,因为包邮,但是如果你东西多,在他家买绝对不划算,因为单价偏贵,上面我发的 ...

好!下回试试优信。发货快吗优信?我买这家可能是全自动配货的,我买的东西杂七杂八的有几十样,可是即使傍晚才下单,不多久它就显示快递单号和等待揽收了,然后第二天快递就到了。同样的数量在汕头那些店买,即使早上下单,很多时候也要第二天才发货,可能是人工配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下回试试优信。发货快吗优信?我买这家可能是全自动配货的,我买的东西杂七杂八的有几十样,可是即使 ...

每天下午4点以前拍下的订单,一般可当天发货,4点后次日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天下午4点以前拍下的订单,一般可当天发货,4点后次日发货。

今天上班用电脑上去看了一下,这家的确便宜很多啊,而且品种也全,MD这些年我被那家店多赚了多少钱啊,少说好几百啊!!!我直接在淘宝上把那家取消关注了。不说了,现在就上去看一下,怕自己又忍不住,每样东西好像都需要,都想买。

网友E:
直接弄个降压模块来用更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天下午4点以前拍下的订单,一般可当天发货,4点后次日发货。

果然,进去看了两个小时,又剁手108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弄个降压模块来用更简单吧

降压模块一样需要这么多东西,其它的保护板、表头之类的一样都不少,而且我这个平时还可以作为移动可调电源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天下午4点以前拍下的订单,一般可当天发货,4点后次日发货。

谢谢老兄推荐,今天收到货了,优信确实不错,发货快,防静电袋包装,以前买过好几家都是用普通自封袋包装。东西应该是正品,因为我买了几种MOS,发现上面的丝印都比我以前买的清晰很多。这次买的东西主要是用来修上次那块3串保护板的,这块板我焊接时手抖烧掉了。,不错!4分钱修好了。

网友:
不错啊,刚买的热风枪立马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烙铁也该考虑升级啦,至少也得搞个936之类的恒温的才好用啊:

网友(2020-01-22):
这个软包电池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