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充电宝能破解么求大神

楼主(2019-12-22):
JBL 5000mAh  18.5Wh电板

网友:
IP5209可由CPU控制,建议换板来的快,量多就想办法重新编程N76e003

网友:
我不会。我只会拆电芯,然后找其他普通充电宝的电路板代换。

网友A:
先看看那个ip芯片有没有工作,如果没工作就往芯片输入端找,如果工作了就往后面找,一般有mos隔断输出。ip芯片最好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那个ip芯片有没有工作,如果没工作就往芯片输入端找,如果工作了就往后面找,一般有mos隔断输出。ip ...

看了您的小电二代已经成功破解小电的、、大神怎么看ip芯片是否工作 充电正常灯亮,可以正常充电 拔了充电器按按钮灯不亮无输出 这个是杂牌充电宝 厂商已经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