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维修伍德沃德电子节气门

楼主(2019-12-22):
朋友的大汽车,天然气的,突然怠速游车,加速无力。经维修店检查进气管回火放炮,导致增压器连接中冷管的软连接炸裂。节气门损坏。问换全新节气门2500+。就找我看能不能修理一下。所以就有了这个帖子

先看下是什么样个东西

就是他,个头真不小,重,这不知道伍德沃德当时设计这个东西时是不是偷懒了,机械懒得去做复杂的机构,现在的节气门都是普通电机,带齿轮减速,获得大扭矩,这个好,直驱,真正的直驱。我能想到的优点应该就是响应灵敏了,至于寿命,见仁见智。换个角度再看

标签型号品牌,序列号就不遮挡了(感觉是翻新的)

穿插一个主板上的焊点图,像小作坊手工焊出来的

底部,有个小防尘盖,拆掉了,这里设计也是个坑,大货车工作环境多恶劣,就放一个小盖,不密封,这里非常容易进灰导致轴承卡死(这个轴承密封盖不是那种全密闭的,又缝隙看的到珠子)节气门报废。难道是故意的么?咱也不知道

线束插口(看着多,多数是没用的)

       阀片的两面(铝制的,要是钢的估计也就没得修了),黑色的不是积碳,是爆炸的烟灰,本次故障的维修重点。这个阀片因为爆炸的冲击力从中轴折弯,变成了L型,
修复过程没想到拍照,这已经修复完成安装好了。就是用台虎钳加衬,一点一点的将它找平。现在拆开看看控制电路。

     控制主板,这个整体执行机构就是一个带复位弹簧的“单相”电动机,准确的说应该是音圈电机的变种。只有一个线圈,因为不转整圈,旋转角度与线圈中产生的矢量磁场正好相对,就能保持转子的转角是所需要的角度。上面的一排是贴片MOS管组成的一个H桥,驱动线圈的。下面的就是控制电路了,飞思卡尔的单片机。

      中间这个是电机的轴,右边是限位,左图是0开度,右图是50%开度。中间的轴上有一块永久磁铁,对应的板子上的一个电磁角度传感器,输出两个电压值,代表当前外正上方磁场方向与0方向夹角的正余弦值,单片机通过这两个数值就能解算出一个精确的角度值,也就是节气门开度,从而实现闭环控制。这也是此类节气门不能主板互换的原因,因为轴上的磁铁安装时方向各异,所以每一块主板里存储的“0”开度角度值是不同的,主板上有一个eeprom存储器,出厂时应该有软件可以校准。开始以为这个是和ECU通讯进行控制的,想的好坏没法测试了,后来跑了下线路没发现通信前端芯片,反而是一些模拟芯片,感觉有戏。

      查电路图发现这个是输入一个占空比信号,输出一路占空比信号,一路电压信号。
     一路输入占空比信号。作为开度指令,0-95%占空比代表全关到全开。上图的蓝线
     一路输出0-5V信号。代表指令反馈值,这个与开度无关,仅供ECU判断指令发送是否正常,比如给50%开度,用手按住节气门不让打开50%,此时这个信号仍然是输出50%开度。
     一路输出占空比信号。代表当前节气门开度,与指令无关。比如不给指令,用手开关节气门这个值就会改变。上图的黄线

      当然真正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限制节气门,会坏,真的会弄坏。一般汽车上这些东西设计的就是这样的,能用,还要确保能自我诊断或者能发现故障,还要对故障做出一定的保护,比如节气门突然卡住,并不会一直加油,ECU会发现节气门反馈值不受控制,就会限制甚至关掉燃油供给。保证人身安全。

      最后发个它的工作环境

      就是这样的,上面是进气(已经混合了天然气和空气),下面的管子就连接进入发动机进气道
      感谢大家观看

网友A:
  进气管回火放炮?不找出原因,下次又要2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气管回火放炮?不找出原因,下次又要2500。

谁知道呢。最后修理店也没给出个肯定的说法,反正能换的是都换了,高压线,火花塞

网友:
我以前的车也是 凉车回火 一直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知道呢。最后修理店也没给出个肯定的说法,反正能换的是都换了,高压线,火花塞 ...

大车也有火花塞?????

网友:
没看到片被折弯成L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气管回火放炮?不找出原因,下次又要2500。

天然气车很容易回火的,尤其是后改的那种,随时烧火花塞盒高压线,本地前些年出租车油改气,开气车的后备箱一堆高压线和火花塞,开油车的最多一年换一套

网友(2020-01-28):
这个有搞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车也有火花塞?????

烧天然气的车其实就是汽油机,肯定有火花塞,点火线圈这些东西。只有柴油车没有点火这部分,是压燃,熄火是堵排气,憋熄火。

网友(2021-08-04):
厉害了

其实汽车的恶劣环境  用简单的机械部件反而故障还少
老式车用到报废节气门一般都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