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台式机我敢拆,但笔记本和电器我不敢拆

楼主(2019-12-22):
多次拆坏拆报废。
关键是有些小家电结构比较复杂,稍微不注意就把线拆断了,一旦断了,从哪里断的都不知道。有些家电是铆合结构,塑料件,用力就掰断。
笔记本很容易拆报废,结构太精密了。上面都有电路。

网友:
没事,想拆那个型号的,先百度,一般都有拆机教程的,我就是花了50块钱买了一个很老的笔记本,给拆成零件了,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

网友:
如果真坏了,你又不舍得送修,那你的勇气就来了

网友:
如果是主要和常用的笔记本手机等,和卡扣等一次性结构等不建议拆,如果是备用和不常用的,可以很慢的拆,小心里面排线别拉断。不过我的N4s和z17mini两部手机,电池都变鼓到自动开塑料屏,加上售后没华为小米蓝绿厂好,最后先给N4s备用手机小心翼翼换电池,可惜的是换好后送话器出问题,只能开免提打电话,然后小心翼翼换z17mini电池,换好后没啥问题。不常用的旧电源我拆过十几个,只是超声波焊接不能无损复原。

网友:
胆不大,
心不细,
入本坛,
不合格,

网友:
多拆拆就有经验了,胆大心细,上网再找找拆解的相关资料。

网友:
看我的拆修1420,笔记本我拆装跟玩似的

网友:
上瘾的拆家来个东西第一想到就是拆 怕的这些根本不是事 显然楼主不是这类

网友(2020-07-06):
所以我拆前都先给内部拍个遗照,以备不测

网友:
笔记本我自己拆过清灰 手机是真不怎么敢弄 自己拆过一回换电池 结果把home键弄的不太好了 以后还是出10块钱手工费去手机店弄吧

网友:
也有楼主这种体会,试过拆机过程不慎弄掉主板的小元件。另外比较多的情况应该是拆坏塑料卡扣,有些小设备基本上一拆就要断一些卡扣,比如遥控器。可以装回去,不过可能就要用透明胶等方法固定。

网友:
还有,有次试着取手机主板的时候忘了拔下卡托,不过还好没有在这种情况用很大的力,主板应该没多大损伤。拔下卡托就可以顺利取下主板。

网友:
拆了装不回去,多出几个螺丝不知道哪儿来的,这都是不合格的拆家。推荐你个好方法,架个手机拍摄,怎么拆的怎么装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