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马桶盖维修求助

楼主(2019-12-22):
我家的松下马桶盖
不工作了
灯也不亮了
我把板子拆开
也没发现哪里不对劲
量量电压
可是找不到12v电压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可能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那个跳线 是跨过一个晶闸管 没有12V的问题应该不出在那里
管喷水切换的电机是12v的
但怎么整出来我没看懂

网友A:
另一面没有元件么

网友B:
松下的这个板子没有封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这个板子没有封胶吗?

有封胶 我为了测量自己都给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面没有元件么

有啊 不过电源部分 就在右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面没有元件么

我把正面的照片补充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出来12V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C:
看着挺屌的设备。

网友D:
换新的吧这东西修完了不怕电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新的吧这东西修完了不怕电屁股

现在的问题是
想问手柄接口的定义?
再一个就是问电压12V是哪个器件变出来的?

俺看之前有人拆解过智能马桶盖
但我积分不够不能搜索

网友:
用了多久了。。。
我17年双11买了国产的,,,还没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着挺屌的设备。

建议挺字改为"洗"字

楼主,以12v点为起点,跑下线路,还怕找不到源头啊,只是电源问题的话应该不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挺字改为"洗"字

楼主,以12v点为起点,跑下线路,还怕找不到源头啊,只是电源问题的话应该不难修 ...

真的找不到啊 而且这个12v 是哪个器件来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找不到啊 而且这个12v 是哪个器件来的呢

左边这个是啥,12V跟这个的三个脚有相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这个是啥,12V跟这个的三个脚有相通没?

这是个晶闸管 管通断的

楼主(2020-02-19):
好啦 现在的情况是电容旁边的一个六点八伏的稳压管坏掉了,换了了新的之后,十二伏就来了,现在就结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