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块日立4T硬盘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9-12-22):
一块4T日立硬盘在外接硬盘盒后突然掉盘
一段时间后认盘,SMART异常,但是能复制数据
复制数据一段时间后掉盘,冷却一段时间后又能继续复制数据
数据没有损坏……都是视频文件,能正常播放
根据一些经验
我在想是不是电路板上的某个电容失效了?
附一张电路板的图

目前在抢救数据中……
个人建议:外接硬盘盒不要转移大量小文件,硬盘寻道对电源的要求更高

顺带问下,烧录夹能烧录硬盘的SOP8芯片吗?听说有些设备是不能用的有些可以,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经验的老哥?

倒了两天数据,现在来说下奇异情况
硬盘如果晾一天,复制数据能复制大概200G的数据(之前复制大量视频文件,能复制300G吧),达到一定数据量后,掉盘
如果晾两个小时左右,能复制大概100G左右的数据,达到一定数据量后,掉盘
数据是没有问题的,我每次都会截个掉盘的文件位置,重连后重新复制,再查看数据是否有问题
RAR文件正常打开,视频文件正常打开,一般如果是坏道,数据会直接丢失,我之前有过一个500G的硬盘,有逻辑坏道还是物理坏道,有几个文件直接损坏无法访问
总感觉是电路板有问题,一开始正常复制的情况下,到了一定的数据量,盘体开始发热,就会发出有规律呲呲呲的声音,待盘体冷却后又正常了……日立东芝系得敲盘我听过声音,很明显的咔咔咔的声音的,这也不像是敲盘,磨盘的话,数据可能早就没了吧
然后一款全新的没拉过数据的硬盘,日立4T,倒数据的时候,C5一开始是0,涨到了7(没倒数据),倒完200G的数据后涨到了10,但是倒数据期间,硬盘速度曲线平稳,除了一些日立特有的声音外,好像也没什么异常

目前已经购买两块电路板(50元),有一个敲盘的东芝3T试试能不能换线路板解决,另外一个就是这个4T的
打算再新购一款1153E的硬盘盒,手上全是JMS578的硬盘盒也是时候换个其他的了

网友A:
别乱搞,就是你盒子质量不好而已,乱搞把盘搞坏了不值当!,现在很多的硬盘盒子的电源质量都很堪忧的,能不用我是尽量不去用,数据重要!

网友:
寻道容易掉盘那就做全盘镜像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B:
还是把3.5寸台式机硬盘接到台式机里去抢救数据吧。

网友C:
奇怪了?为什么不怀疑一下是硬盘盒有问题呢?

网友D:
电源换一个,我买了个双盘位底座,只敢用一块盘,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乱搞,就是你盒子质量不好而已,乱搞把盘搞坏了不值当!,现在很多的硬盘盒子的电源质量都很堪忧的,能不 ...

我有两个盒子,一个没问题的在导出数据
另外我有接SATA,连盘都读不出来,应该是前面区域挂了,用USB才能认盘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了?为什么不怀疑一下是硬盘盒有问题呢?

有个硬盘盒确实有问题,正常的硬盘也会掉盘,那个硬盘和已经不在用了
电源是网件12V3A,质量应该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把3.5寸台式机硬盘接到台式机里去抢救数据吧。

直接卡开机无法识别,接USB才能识别,并且能抢救数据,放一天大概能抢救300G数据,放1~2个小时能抢救80G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换一个,我买了个双盘位底座,只敢用一块盘,没出过问题

12V3A的网件电源应该算12V电源的中上梯队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盒子,一个没问题的在导出数据
另外我有接SATA,连盘都读不出来,应该是前面区域挂了,用USB才能 ...

都是盒子电源不过关引起的假性坏道甚至真坏道活活把好好的硬盘搞坏的,我卖硬盘的,这种事见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3A的网件电源应该算12V电源的中上梯队了吧

我的电源是那种很重的铁芯变压器电源,感觉比开关电源可靠点

网友:
我的外接移动硬盘,彻底把附带的电源弃而不用,自己做了一个综合电源盒。
这是我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07510&extra=
其实我主要还是考虑把那几个电源代替掉,好多常用小产品,厂方就会在电源上节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盒子电源不过关引起的假性坏道甚至真坏道活活把好好的硬盘搞坏的,我卖硬盘的,这种事见多了 ...

盒子的5V供电也是内部AMS1117转的,可能是芯片问题吧

网友E:
盒子问题多多 然后搞死硬盘很大问题都是供电问题

网友F:
先排除电源的问题,12V3A的网件电源上负载看看电压电流情况,手里有两个网件,其中一个稳定,另外一个接上负载电流变化很大电压衰减很厉害且达不到标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盒子的5V供电也是内部AMS1117转的,可能是芯片问题吧

不是5V电压的问题,都是12V电流不够或者电压不稳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盒子问题多多 然后搞死硬盘很大问题都是供电问题

是啊,我一般都劝身边人不要用盒子,但是还是很多人贪方便喜欢用,笔记本的还好一点,台式机盘用盒子寿命少说少一半,没几个盒子的电源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排除电源的问题,12V3A的网件电源上负载看看电压电流情况,手里有两个网件,其中一个稳定,另外一个接上 ...

关键是换一个硬盘盒就正常了……
一个硬盘负载应该不到20W吧,启动电流可能大点,但是一般硬盘的最大电流不到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一般都劝身边人不要用盒子,但是还是很多人贪方便喜欢用,笔记本的还好一点,台式机盘用盒子寿命 ...

我觉得电源问题好解决,内部电路滤波什么的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