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装修理戴尔1420笔记本

楼主(2019-12-22):
淘汰给老妈用的,偶尔用用,突然发现电源有问题,后来发现电脑问题,电源一旦插上电脑,电源好像短路一样保护,停止输出,换一个电源一样,确定电脑问题。后来拆下主板插电,一样结果,确定主板坏了。
想想这个电脑没维修价值,干脆拆内存键盘等卖二手的了,都挂出某鱼,突然还是想买个二手主板,能用一天算一天。于是掏了二手主板,106元,原主板是独显的,买的就用集显了。
主板到了,开始把零件组装。

这是检查主板拆成零件的原机。底壳上的是原机主板,右边单独的是新主板。

新主板
先装了第一层,和底壳与副板连接

这是CPU,t5550

这是无线网卡

内存,+成4g

散热器

这是原主板,区别就是风扇多一段,给显卡散热的

装到面板

当年的板子比较用心,每层需要装螺丝的地方都标明了螺丝型号,没标型号的螺丝孔在这一层不需要安装。

装CPU

涂导热硅脂

压上散热器

装好后,点亮,第一次由于主板硬件变动,BIOS时间较长

进了系统,发现有问题了,键盘不能用,无线网卡不能用,重新拆装,无果,原因找不到。算了,刚好有个空余键盘,接上用,也有个闲置usb无线网卡,正好。不再折腾了。

网能上了。
最后,剩了一个螺丝,算不错了。

网友A:
咸鱼120能买台能用的笔记本,1420这机器要是加个T8300也还算凑合,开网页没啥问题,看视频稍微卡,加固态也没用的。

网友B:
其实短路很好修的,一般都是19V输入端电容失效  扣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120能买台能用的笔记本,1420这机器要是加个T8300也还算凑合,开网页没啥问题,看视频稍微卡,加固态也 ...

没问题的,看网页视频不卡的。最后还是想想把它修好主要还是恋旧吧,用了十年坏在那还是感觉不忍。当然如果彻底报废也不会去淘便宜二手的,没多大用,其实老妈大部分时间还是用手机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短路很好修的,一般都是19V输入端电容失效  扣掉即可

短路是我初步判断的,感觉电源的现象像是短路,不过我量过主板正负极,没有短路现象,具体哪里问题,查不出来了。

网友:
300 块 买个Y430 LED屏幕 T9550CPU 三代内存 独显 ,加个固态  就你的用途 大战十年  ……

网友:
这都能对的上,算不错

网友:
我的联想B550不开机了,买了个二手的B470E,450,看样子我买贵了??I3 二代,2G+320G,双显卡,2012年本,硬盘显示3200小时,

网友C:
笔记本还要清灰,总之还是台式好。

网友D:
修过一个hp的本子,买的也巧,显卡门那批,也是在沈水宝换了一个集显的板子,也就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过一个hp的本子,买的也巧,显卡门那批,也是在沈水宝换了一个集显的板子,也就凑合用吧 ...

哈哈,我这个也是显卡门的,主板都是戴尔免费换过的了,所谓良品,也是别的换下来的返修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还要清灰,总之还是台式好。

出差也带着台式机?

网友:
感觉你这主板买贵了,我是110块包顺丰收了个除了主板电池和本子电池报废其他全好的戴尔1525,到手换好主板电池玩了几天就扔一边吃灰去了,我买这类本子也就是拆着玩玩实用价值不大,以后再也不买了前后买了好几台旧本子都吃灰去了,也不想挂咸鱼处理掉因为运费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