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阿里斯顿热水器插头

楼主(2019-12-22):
买了5年的热水器突然不能使用了,按复位键也不管用,只好给售后打电话,维修师傅查看了一下,发现是插头坏了,换了一条带插头的原厂线,就能正常使用了,一共花了190元(上门50+插头线140),够贵啊,今天有空,果断把就插头给拆了。发现里面触点那塑料都化了好多,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虽然插头比较贵,但是感觉插头做工很好,

网友:
这应该是普通的保险插头吧。几十块钱

网友:
售后的插头线好贵啊

网友:
这么贵,某牛的好像40几块钱

网友:
剪过一个,吃灰中

网友A:
这故障花了190,看来你是白混数码之家了!哎!

网友:
家里热水器电源头坏了,某宝购入,材料费50,人工费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花了190,看来你是白混数码之家了!哎!

哈哈,我主要是胆小,怕漏电啊,什么的,安全第一啊,其实我是一个垃圾佬,,

网友:
杂牌漏电保护插头30内  公牛 南岛 40内 自己换可以剩下好多

网友:
刚拆了一个,塑料件上有隔热套管,但触点烧蚀了。

网友:
应该就是带漏保的插头吧?

TB买个漏保转接头或带漏保的墙插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看来以后有什么问题,问问各位大神,收获一定很大啊!
刚才套了几层热缩管以后,发现功能正常了,就当和普通插头用了,

网友B:
这种一般情况是插座质量太差(图片看排除触点发热,不排除插头内部冷压失效)。虽然新的有保修。但建议为了安全可以换新的插座。。。

你这个线建议砸烂插头塑料后,卖给回收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钻好评

在一块垫板上放了两个755电机,一个当电钻,一个当电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情况是插座质量太差(图片看排除触点发热,不排除插头内部冷压失效)。虽然新的有保修。但建议为了 ...

谢谢,我已经换了一个新的公牛插座,16A的。

网友:
跟插脚铆接的线都烤化了,肯定是插座接触不良,接触点发热通过插脚传递上去烤化了连接线。190花得冤枉,自己买个插头换上可以省下150:lol:

网友:
买个22合1啦,这种问题自己搞定啦。

网友:
老式热水器上都有的,叫漏电保护器,现在的电控柜一般都安装了空开了,所以这东西应该用处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