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江湖救急!电动车T型弯头电源线的问题!

楼主(2019-12-22):
爱玛自行车款式的电动车突然行驶过程中接触不良,我一看是连接电池的T型弯头电源线不知道是“+”还是“—”极接口的铜片烧了,本打算换一根T型弯头电源线,谁知道打开后座发现控制器那边的线路接头也烧掉了,那边除了正负极竟然接地线也不知道接了一个什么元件,我在市场上买的T型弯头电源线只有2根线,接地线都是空的,请教大家我该问怎么办呢?谢谢!明天早上看来得早起赶公交了,不然就耽误学生们的早读课了!

网友:
线够粗的话可以用,接地那个自己用一根线单独连接就好了

网友A:
电动车地线没有什么意义,摩托车地线是有意义的,电瓶里出来的接头接你的电源线就是正极和负极,没有地线。

网友B:
可以拆开电池盒看看里面有没有接地线,估计是空的,最重要的是电池正负极一定要接对,不然控制器必烧。看这个烧的样子应该接头时间长了氧化导致电阻增大把接头烧了,还是直连加镀锡保险。

网友C:
把电饭锅线剪了,里面是有地线的,不过注意一下有的地线端子是横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地线没有什么意义,摩托车地线是有意义的,电瓶里出来的接头接你的电源线就是正极和负极,没有地线。 ...

这个线是接电瓶连接控制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饭锅线剪了,里面是有地线的,不过注意一下有的地线端子是横着的

谢谢,电饭锅线不是弯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电饭锅线不是弯头的

是的,弯头的比较少见

网友:
其实电瓶里那个地线都是空的   这就是套路

网友:
电动车本来就没有地线,只有正负,认准正负就可以了。给同事修过好几个,有几个已经改成通用品字头了。

网友:
[fly]你确认是电源线吗?我看着烧坏的部分,怎么像是输出至电机的A、B、C三根相线呢?[/fly]

网友D:
首先,电瓶车只需正负线,没有专门的接地线,一般拿出两线中的一极作公共地,正常情况下负极做地,接车体大梁。
其次你的车子只是借用了一根220v用的三芯电源线做电池与控制器的连接,黄绿相间的专用地线在这里悬空未用。
若是急用的话,建议剪掉烧损的插头,拨开线皮与你的新线手工连接。注意一定要用力拧铜丝,有烙铁的话最好上锡,然后用绝缘胶带用力缠紧,最后再把弯头插在电池上。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连接电池前一定要检查控制器是否短路,要确定烧蚀插头是因插头质量不行还是控制器短路造成的。若是原车带保险丝,未烧断的话一般是插头接触不良引起的烧损。
日后方便的话还是到专业维修店加装插头。不过一般的维修店还真没有做端子插头的工具,大部分会焊接成品插头。
最后注意正负极不要接错,原线蓝色的是负极,棕红色的是正极。控制器端红色应该是正极,黑色是负极。你的新线没出意外的话红色是正极,蓝色是负极。为了不出错,建议用万用表测一下确定极性。没万用表的的话剖开原插头核实,确保万无一失

另外看你买的电源线有点细,这线市场上要七八元以上的才可靠些。

网友E:
感觉很多电动车充电火灾都是这个接头处发热引起的。

网友A:
找一张电动车接线图一看就明白了,我哥腰做的手术(他修电动车、摩托车,卖电动车),我下班抽空就帮他忙,帮了一年了,没看见有地线的,如果你的真的有,你就顺着原车思路改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很多电动车充电火灾都是这个接头处发热引起的。

端子质量不行,没有镀银,时间久了接触电阻大,这是端子的软肋。

网友:
剪去烧毁部分. 照对正负极. 直接对接  要牢靠最好锡焊一下   .电瓶没有地线 只有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电瓶车只需正负线,没有专门的接地线,一般拿出两线中的一极作公共地,正常情况下负极做地,接车体大 ...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相助,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线一般要买多大的?1.5平方还是2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拆开电池盒看看里面有没有接地线,估计是空的,最重要的是电池正负极一定要接对,不然控制器必烧。看这 ...

准备用电烙铁焊上,然后用热熔胶防水,大家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张电动车接线图一看就明白了,我哥腰做的手术(他修电动车、摩托车,卖电动车),我下班抽空就帮他忙, ...

谢谢您!我想请问一下从电瓶地线过来的那根线连接到控制器上的一根黑线,这个黑线是假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相助,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线一般要买多大的?1.5平方还是2平方? ...

尽可能的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