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康冠光电LED吸顶灯灯板 关灯后还微亮

楼主(2019-12-22):
家里晾衣间吸顶灯坏了,就淘宝买了个36W的灯板,做为电子爱好者,到手必须先拆一遍

正反面都一样,表明36瓦,无频闪什么的,实际就不知道了,没有测试工具

包装里就一个灯板,一个接线端子,其它一无所有,感觉上当了,间隔合格证什么的都没有

驱动电路是直接和灯板做在一起的
驱动芯片资料,
BP2865BJ是一款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芯片。芯片工作在电感电流 临界连续 模 式 , 适 用 于85Vac~265Vac 全范围输入电压的非隔离降压型
LED 恒流电源。
BP2865BJ芯片内部集成 500V 功率开关,采用专利的退磁检测技术和高压 JFET 供电技术,无需 VCC
电容和启动电阻,使其外围器件更简单,节约了外围的成本和体积。
BP2865X 芯片内置高精度的电流采样电路,同时采用了专利的恒流控制技术,实现高精度的 LED 恒
流输出和优异的线电压调整率。芯片工作在电感电流临界模式,输出电流不随电感量和 LED 工作
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实现优异的负载调整率。
BP2865BJ 具有多重保护功能,包括 LED 短路保护,芯片温度过热调节等。
BP2865X 采用 SOT33-5B 封装,有效减小了系统应
用的体积。
通电测试一下,电动剃毛器的电源线用上了,直接对上就好

测一下功率,竟然不到30,问了卖家,卖家理直气壮的说,都不是足功率,我还能说什么呢

装好的样子

最后问一次,这种关灯后微亮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把零线和火线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
开关接了零线

网友:
灯微亮就是漏电了,火线还通着,  L和N对调。

网友:
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关灯后接线处还有220V的电压

网友B:
输入线并o.68 600v电容

网友C:
36瓦肯定只有18瓦。话说阳台用36会不会太亮了?

网友:
开关只控制了零线,这样子关了灯,

火线通过灯还是有轻微的漏电,导致会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线并o.68 600v电容

多谢,我去找个电容试试,是在220v端并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瓦肯定只有18瓦。话说阳台用36会不会太亮了?

为啥36W肯定只有18W,我们家人都喜欢亮堂,所以屋里灯的功率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零线和火线对调一下试试

灯引线附近兑换过,无效

网友:
建议不要改,还能当作夜灯用。这个亮度电表是不会走字的,一般人我不都告诉他。o(∩_∩)o...哈哈

网友:
把零线和火线对调一下

网友:
以前的经验是因为开关上面并联啦一个氖泡指示灯,便于晚上好看到开关,开关关闭之后就会微亮打开之后就不亮,在白炽灯上面完全没有问题。在节能灯上面也会有微亮的情况。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