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雅马哈功放遥控功能失效

楼主(2019-12-22):
用小米万能遥控数据库和用户库全部测试没一个有效。所以只能是机器端问题了。
测接收头电压4.75V正常,输出端4.5V也没问题,跟手册标注电压没啥差别的。按遥控后输出端电压跳动。
替换过两个接收头也是没用。
线路到单片机都正常。
思来想去都想不出问题的关键点。
同时机器还有开关机时存在问题,比如在待机状态,按开机键,有时按一下继电器快速吸合断开,一般按两到三次就没问题了(感觉不像保护问题,正常开机后中点电压左右都在7mV左右而已)。但是开机正常了你再怎么开关都没问题,但是关机到待机状态久一些后再开就容易出这种情况。关机偶尔也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比开机少。
cpu各保护点检测和电压跟手册标注都没啥区别。
没头绪了……
最后一图是遥控图纸代码吗?

网友A:
你都没有原装遥控器,就那么相信小米是万能的?

网友B:
看着还行啊,我家那个马兰士用小米手机可以控制的,不过都是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行啊,我家那个马兰士用小米手机可以控制的,不过都是乱的。

我十几台机器都是用小米万能遥控,因为平时使用基本很少使用遥控功能的。
再冷门的机器都有少部分功能可以用的。

网友:
不错不错,继续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有原装遥控器,就那么相信小米是万能的?

因为我手头十几台机器,没有一个不能匹配的,最简单的输入选择,音量肯定能匹配。
像哈曼卡顿,剑桥,NAD比较冷门的品牌都能匹配很多功能。
之前搞过两台遥控故障的,开始也以为小米不行,后来专门买了原装遥控。
最后查下去一台是接收头故障,一台设置已经关闭前置接收头。

楼主:
解决了,按照维修手册用原型号红外接收头更换。
原装是夏普38K的,手头备的两个夏普38k和几个国产居然都不合适。

网友(2023-01-07):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按照维修手册用原型号红外接收头更换。
原装是夏普38K的,手头备的两个夏普38k和几个国产居然都不 ...

楼主你好,我有台雅马哈功放HTR-3064,按键正常,声音也正常,就是遥控器用不了,量输出端也有电压跳动,查维修手册知道红外接收头型号是SM3385VMH6,接收头上也有mh6钢印,但网上找不到这个型号,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