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荣放尾灯撞坏了?3根线如何接

楼主(2019-12-22):
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坏了,里面灯是好的,网上买了二手灯装上了,请问这个坏灯还能做什么用呢?

插头只有3跟针。用12V电源怎么测试呢?不知道哪个正哪个负?还一个是控制线吗?

网友:
我猜蓝色正极,白色负极

你可以在车上用表测量啊

网友A:
放着!做原灯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着!做原灯配件!

灯壳好像是一次成型的,没办法换里面的东西吧?

网友B:
千万别当普通塑料卖废品 车灯且贵着呢 上万一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当普通塑料卖废品 车灯且贵着呢 上万一吨

那还能怎么卖?

网友B:
便宜了不卖 收废品的精明的很呢

网友B:
比如婴儿奶瓶 3万一吨  回收业的利润 很大一部分在分拣上 所以垃圾分类的大方向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宜了不卖 收废品的精明的很呢

不卖还不是砸自己手里,难不成这还要搞个拍卖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婴儿奶瓶 3万一吨  回收业的利润 很大一部分在分拣上 所以垃圾分类的大方向很好 ...

你咋不说一颗种植牙不到5克要上万,难道你碰掉了还能找人高价回收?

网友:
一个示宽灯信号,一个刹车灯信号。。。

具体控制地还是12V就不知道了。。。

网友:
本田摩托车一向绿色负,汽车没玩过本田的,你测下吧